[综合] 旧瓶盛新酒,也改一台ATX电源做维修辅助工具(画图费劲,慢慢更新)

楼主(2020-08-04):
事件源于很早很早以前,看到隔壁论坛常老师发的一篇文章《分享一下开关电源的维修经验》。 其中提到利用开关电源主变压器整流前的高频输出来,来快速确定故障开关电源的故障范围。看完收获良多,也动手试过确实实用,碍于该文章被屏蔽,图片部分没有了,不知道怎么动手(说人话:懒)。后面根据该帖子的回复,脑补了下美好的画面。

下手的对象: 航嘉的一台旧ATX电源

常见的7500+339方案

想着只单独引出高频电压,大材小用了。 于是顺手改成可调电源,这样既可以当可调电源使用,又可以当作开关电源辅助工具使用
于是轻车熟路,各种拆:

从7500的1、2、12、14、15、16脚焊出引线,用704胶固定在主板上。其中2、14、15、16是接可调电阻的,1、2、12是用来接CC/CV指示电路的。

从主变压器12V绕组端引出两根线,作为高频电压输出

从上到下分别是从主板引出的6根线,去CC/CV显示的3根线,去可调电阻的6根线(插头其中14和16脚引线是重复的,方便接可调电阻)

第一次学画板子带的CC/CV显示小板和XH2.54插座连接板。

插座与线材合体

各种接插线、开关安装。 左侧为可调电压显示、电压电流调节旋钮、DC输出。 中间为高频的两路输出,其中一路是12V绕组的高频输出,另一组是在主变压器上绕一圈漆包线引出的高频电压,线太细了,没有拍。

有强迫症,背面本来装一个开关的,后面比划了一下,感觉两个比较对称。我。。。。
于是左侧那个是PS-ON线和地线的开关,用于软启动。  右侧开关为保护开关,开关没有闭合时,电源通过内部串联的60W小灯泡,起到短路时多一层保护开关管作用。 开关闭合时,作为普通可调电源使用,没有额外的保护功能。  当然改可调的短路保护等功能还在。

内部各种灵魂走线,脑子有点乱,不想整理。

通电测试,0V起调,最高好像是26V,小于等于24V就行,没有追求。CV模式亮红色指示灯。

测试短路保护,CC模式绿灯亮,电压低于3V,电压电流表不显示,内部的60W灯泡点亮。

最后合上盖子,收工

更新:1、以长城ATX300P4电路图为例,AC1、AC2 连接图。 找到图上红色圆圈的绕组,焊两根线。如果不确定可以顺12V输出往回找,找到12V的整流管两端的绕组即图上蓝色圆圈。
主变压器实物:

一般1、2 或者5、6脚连12V整流管输出,根据输出往回找,在整流管前将该绕组连接至面板:

连接到面板上的标识

找根细的漆包线,从主变压器缝隙中穿过,绕一圈。图上是示意不是从外面绕,手上没有细的漆包线,穿不过去,做好绕组固定,该绕组直接接到面板上的AC3和AC4,作为低压高频输出。

从后面坛友发的常老师配的原图看,高频低压绕组需要串10K或100欧的可调电阻再输出,当时做的时候没有图,就没有加,空间有限也加不了。面板这些还是根据里面空隙开孔的。

以下抄自常老师@常德胜的原话并根据制作好的电源维修辅助工具再总结:
也可以参照坛友@xbxxdiy刚发的常老师的原帖:@常德胜 分享一下开关电源的维修经验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4910
(出处: 数码之家)

1、使辅助工具背面的开关处于保护状态,即通过内部的灯泡,接到ATX电源维修辅助工具。
    将故障开关电源的开关管拆掉(下图中红色圈),将高频输出的电压,即AC1、AC2接到故障电源的主变压器输入端(即图上的蓝色圈),这时故障电源各组应该有输出,输出会偏低或偏高,无输出的应该是整流管短路。各组有电压后再下一步。主变压器输入端在电路图上不好找,但在PCB上比较好找。一般是电源正极,即高压滤波电容+端。另一端一般为开关管的C/D极.

2、调整维修辅助工具的可调电源部分比故障电源输出电压稍微低一点。并接到故障电源相应电压的输出端,并逐渐调高电压,观察光耦输出端电组是否在额定电压时突变。 若是,经过以上两步,说明开关电源低压端完全正常,光耦反馈功能也正常。

3、以上两个步骤确认后,待修电源串入灯泡4、待修电源上电测试。 如果没有输出,检查场管G/三极管B极,是否有电压,若没有,用ATX电源维修工具的1匝的交流电源接在BE/GS极(中间要串电位器,场管串10K,三极管串100欧),
。。。。 后面字太多了,待更新配图。。。。

因为改可调比较简单,也不是辅助工具的重点,ATX改可调就没有详细介绍。其实我要的只是增加几个DC插座。
目前,内部的线还没有整理优化,有些乱; 风扇改接辅助变压器12V,没有了温控; 面板中间和壳体有很大缝隙,又不想加螺丝固定;内部安装的保护灯还没想到好的固定方法,保护亮起时很烫。
欢迎拍砖,还能增加什么功能或者怎么优化。

网友A:
废物利用了, 不错, 我还有个落土10+年的航嘉atx电源,不过比你更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废物利用了, 不错, 我还有个落土10+年的航嘉atx电源,不过比你更懒

以前刚开始玩电子时,看到ATX电源跟看到宝一样,收藏了好多。 现在觉得扔了又可惜,得想想它们的出路。
挖的坑,总是要填的。
手上还有几个ATX电源,准备下一步改一个有+ - 电压输出的功放开关电源,一两下试功放可以用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刚开始玩电子时,看到ATX电源跟看到宝一样,收藏了好多。 现在觉得扔了又可惜,得想想它们的出路。
...

等你新作, 足够有兴趣的话我也折腾下
不过估计是懒得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你新作, 足够有兴趣的话我也折腾下
不过估计是懒得动了。

我也是懒得动,想法是去年的,拆壳是年初的,动手是上个月的,组装是今天的。。。。
其实做很快,改ATX就几分钟,耗时的是打洞开孔。。。。

网友B:
整得不错哟!

冒昧问一下:常老师就是小煤窑(衡水家维 语)那边的常德胜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得不错哟!

冒昧问一下:常老师就是小煤窑(衡水家维 语)那边的常德胜师傅? ...

是的,但我看到的帖子是矿坛的。 可惜被禁言了,看不到原文章。
用这个辅助方法(工具),可以快速判断故障在高压侧还是低压侧,判断稳定电路是否正常。
后面还有好多判断的方法,可惜没有图了,还没去脑补画面。

网友C:
可以啊~这么勤快!我懒癌晚期怎么办,根本不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啊~这么勤快!我懒癌晚期怎么办,根本不想动

最好是有几个朋友一起讨论,一起做,可以互相鼓励相互学习。
模仿+改良=创新

就像我这两天在学着画324负载板,用作M8负载的功率扩展,想找个人帮忙看下电路和画的PCB都找不到。

楼主:
有什么想法或意见,大家可以提一下,这样才能不断改良,做得更好。
有需要相关资料的也可以跟帖,可以分享,大家一块儿玩。

网友D:
楼主,能画个电路原理图出来吗?用来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画个电路原理图出来吗?用来学习

这个没问题,你要哪部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我看到的帖子是矿坛的。 可惜被禁言了,看不到原文章。
用这个辅助方法(工具),可以快速判断 ...

哈哈哈。。。。矿石收音机论坛被本坛大神@衡水家维 称为小煤窑。

多年前在矿坛看见常德胜老师的这个帖子,感觉写得太好,对小白维修电源帮助挺大!当时因没注册矿坛账号,无法收藏帖子,遂将帖子内容做了截图保存。不久后这个优秀的帖子就被“和谐”掉了。

好久就想:将这些截图整理一下,重新贴出来给需要的坛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4910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没问题,你要哪部分的?

PS-ON部分吧,我的电源出现启动故障,表现为:短接PS-ON线,风扇转了一点就停了,无法启动。所以我想参考一下启动电路部分,如果能画出其它相关联的部分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矿石收音机论坛被本坛大神@衡水家维 称为小煤窑。

多年前在矿坛看见常德胜老师的这个帖子 ...

不知兄弟有没有保留原来的截图,可以整理下发出来,造福更多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PS-ON部分吧,我的电源出现启动故障,表现为:短接PS-ON线,风扇转了一点就停了,无法启动。所以我想参考 ...

转一下就停的一般是电路有故障,而且一般不是PS-ON电路故障。5V待机正常, 短接PS-ON后,494的4脚能拉低,一般PSON没问题,问题一般是低压侧有短路,PWM驱动三极管有故障。 我前段时间还有遇到初级开关管坏一个也有这个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PS-ON部分吧,我的电源出现启动故障,表现为:短接PS-ON线,风扇转了一点就停了,无法启动。所以我想参考 ...

当然,你要那部分电路晚上我找下发给你,这个网上很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转一下就停的一般是电路有故障,而且一般不是PS-ON电路故障。5V待机正常, 短接PS-ON后,494的4脚能拉低 ...

果然是开关电源高手,我是开关电源小白一个,这几天看看按照你的思路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果然是开关电源高手,我是开关电源小白一个,这几天看看按照你的思路检查一下
...

我也是新手,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是电子零基础的。第一个接触的就是ATX电源,当年论坛改这个比较热门。

网友:
有没有atx电源维修的截图啊,我有几次电源都是激励变压器低压部分有波形,高压部分无波形,主变压器无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