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广东体彩定制款的AP 现在找到固件已经上传百度云 继续出一批9531的路由器

楼主(2020-08-04):
测试了好多系统 才找到这个

OPEN的 恩山上面 明月永在 制作的吧

刷机需要拆机上编程器

直接上编程器 先编程器刷 u-boot-ar9341 128kb.bin   此过程时间较长
然后装上芯片 电脑登录uboot192.168.1.1  刷art-ar9341.bin   不刷这个没有无线信号
然后在uboot里面点编程器固件 上传 16M的9341固件
更新重启就行

百度云链接 固件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o_VFhWXZHtCFXZHIjw8L_A
提取码:mm6x

还有一款路由器是9531的系统 暂时没有找到合适固件 会玩的可以搞一个玩玩 图片在最后

淘宝地址  淘宝地址

网友A:
这OP固件的无线信号强度怎样?以前也成功刷入过,但wifi信号太弱,基本上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OP固件的无线信号强度怎样?以前也成功刷入过,但wifi信号太弱,基本上没用 ...

还好吧 你刷这个试试

网友:
9531的可以试试爱快AP固件H3,9431的试试爱快AP估计H1

网友:
24w,功率太大了,家庭用不起啊,我需要一个ap,功率小一点,稳定就好

网友:
不备份art,直接刷了,无线肯定不好用

楼主:
广东体彩定制款的AP 现在找到固件已经上传百度云 继续出一批9531的路由器 和之前的AP

网友A:
刷了百度盘里面的ART及固件,经过测试,无线信号和我之前刷的一样,都非常弱,基本上可以说等于没用

期待直接备份原装系统里面的art,再刷进去,因为原装的虽然完全无法配置,但无线信号还是算比较强的。

网友B:
电源48v的,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了百度盘里面的ART及固件,经过测试,无线信号和我之前刷的一样,都非常弱,基本上可以说等于没用

期待 ...

原装的怎么备份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装的怎么备份

同样要上编程器,如果不拆闪存,可以直接用芯片夹来备份,完全无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48v的,第一次见

poe供电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