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50寸液晶电视机电源板上的p沟道场效应管坏了 型号代换问题

楼主(2020-08-04):
50寸液晶电视机电源板上面的p沟道场效应管坏了型号分别是ME20P03和ME45P04现在手上有SUD50P06的场效应管。问各位大侠这个管子能不能代替ME20P03和ME45P04?就是左下角那两个

网友A:
可以,功率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功率更大

谢谢您的回复!问题是我代换上去不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问题是我代换上去不行啊

开关管烧不是只换开关管就可以了的,其他地方都查了吗?

网友:
换了不行是不是还有其它故障呢

网友:
楼主你左下角那两个MOS管是待机做开机时的切换管,请确认待机5V正常没?还有如果待机正常按开机后无法输出24V PFC是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