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OWC 480G SSD拆解 求助

楼主(2020-08-04):
一块OWC 480G的SSD,主控SF2281VB1发热严重,写入数据就掉盘,请教各位大佬,这是主控挂了的原因吗?
正面

拆开了,壳子上有字

黑片吧

还有个8脚的储存器

这是电源芯片吗?

还有这个

网友:
呵呵,别想了,OWC的盘很多都应用在密集写入领域而且片子用的确实不咋地(号称A+级good die),你见到的咸鱼盘都是被操死的,只有板子好使了。。。。

网友:
赶紧备份个8脚ic的内容,以后开卡用的着

网友:
如果浏览没有问题,加上发热严重,应该考虑周边的元件是否有问题。

网友:
flash的焊点我感觉不行啊,跟手焊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