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如何确定自己的STC-USB安装成功以及如何烧录程序

楼主(2020-08-04):
我真是一点硬件知识都没有啊,求各位大佬指教
驱动我已经按照网上的教程进行安装了,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安装成功,我的电脑是win10家庭版的
如果驱动安装好了怎么去烧录程序啊?我买了最小系统板和一个USB模块,它们之间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具体怎么连线啊
(我这不会是网站最蠢的问题吧?)求帮助

驱动页面

驱动页面

单片机最小系统和USB模块

单片机最小系统和USB模块

网友A:
找本教程好好的看一下…单片机手册里面有,下载器说明书里面也有…

网友B:
显示有串口号就是安装成功了, USB-TTL的地接STC单片机的地,USB-TTL的5V0接STC单片机的VCC,USB-TTL的RX接STC单片机的TX,USB-TTL的TX接STC单片机的RX,选择打开文件要烧录的程序,选择程序要求的时钟,11.0592MHZ或12MHZ或24MHZ的哪个地方,点下载/编程,(你这USB—TTl自动断电的,就不用管了,不是自动断电的,就断开单片机的VCC,再接通VCC,就好了)右下框就有烧录过程状态。

网友C:
软件串口号出现,驱动就安装好了,rx接tx,tx接rx,正负接正负,左下按钮点一下检测mcu,右侧下方滚动数据就是连接好了,载入程序就可以下载了

网友C:
txrx没丝印的话,下载器的tx接p30,rx接p31,这个下载器应该有自动重新上电,如果没断电重上,断开vcc重新连接,或者vcc接自锁按钮那里的,开关一下,stc15及以后的不需要晶振,软件里设置

网友D:
去看官方的文档啊,里面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软件串口号出现,驱动就安装好了,rx接tx,tx接rx,正负接正负,左下按钮点一下检测mcu,右侧下方滚动数据就 ...

他估计连单片机的哪个引脚是串口调试引脚都没有看…

网友:
楼主这拿来主义  官方那么详细的资料都不看  着实不适合玩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有串口号就是安装成功了, USB-TTL的地接STC单片机的地,USB-TTL的5V0接STC单片机的VCC,USB-TTL的RX接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串口号出现,驱动就安装好了,rx接tx,tx接rx,正负接正负,左下按钮点一下检测mcu,右侧下方滚动数据就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txrx没丝印的话,下载器的tx接p30,rx接p31,这个下载器应该有自动重新上电,如果没断电重上,断开vcc重新连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看官方的文档啊,里面都有

谢谢指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本教程好好的看一下…单片机手册里面有,下载器说明书里面也有…

谢谢指路

网友:
最小系统的右边连接USB模块,再插电脑。如果检测不到单片机就重新上电

网友:
如果图片是你实拍的,根据图片的显示情况你的驱动安装已经成功了,因为软件里已经看到了***CH340 (COM3),如果不是请在桌面上选定“计算机”--右键---设备管理器--点开“端口(COM和LPT”查看,如果安装成功哪里就会有端口名称和COM号。至于下载连接方法我画了个图,你看下就明白了。

网友:
串口模块  --  单片机
TX ------------- P3^0
RX ------------- P3^1

共地,电源正常连接。      要是有其它的问题,按单片机手册处理。

STC 要求每次下载和检测单片机时,要断电(最好是彻底地放完电)、再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