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霸诺电蚊拍并改锂电池

楼主(2020-08-04):
原装的铅蓄电池不好用

高压部分是4倍压

这个led腿都短路了

找个psp电池,按进去

打孔做个插座

剪开个口子放充电口

电池包好就安装了

充电口

网友:
改锂电池供电耐用多了

网友:
一般4v铅酸的很常见,直接单锂会稍微弱点,但是电蚊子足够了,电压少一点但内阻小很多。

网友:
不错,锂电耐用

网友:
又是一个成功的改造手术:Strive:

网友:
这个容量小太多 内阻大很多
锂电就巴适了

网友:
psp电池要用专用充电器吧,加个通用充电板

网友:
电路板,就是升压那部分不用换,只是换电池和电池充电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