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KEN 锐奇 7212-20B 手电钻开关失灵维修方法

楼主(2020-08-05):
很多用7212老版朋友都可能会遇到开关失灵的情况,可是我在网上也找不到维修方法,只有说更换开关套装解决。
只好150元淘一套回来,可是发现没有霍敏同步电路,缩水了,速度控制会更差。
对于一个高要求用户是不能忍受的,一顿思考。。。发现新版后面的电容是4个100u,我用3个35v100u的固态电
容换掉原来的一个35v47u(安装方法参考金色盖子上的3个电容焊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吧)。
齿轮箱加上高级润滑油,夹头换上100元德国罗母(可解决同心度问题)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同心度:很好,声音:比新买时还柔顺,速度手感:接近得伟 超越原装,哈哈
不惜工本,问题解决,完全升级成功。
注意:严重推荐固态电容,降低内阻,更稳定,手感更好,金色盖子上的是试验品,懒得再拆开了。

补充内容 (2020-8-13 10:54):
使用一段时间后发现300u可能瞬间充电电流有点大,偶尔会保护失灵一下,几率很少懒得搞,估计200u会好点,毕竟越来是47u

补充内容 (2020-11-26 22:29):
使用了几月,感觉还有改进空间,之前更换的固态电容增加0.1的薄膜电容,开关下方再加装16v1000u的固态,接电池输出,效果更好了。图片与下方补充。

楼主(2020-11-26):
以下是维修加装电容第三板,应该是最终版本了。

楼主(2021-11-21):
之前那些方法就当我放屁,哈哈,现在最终版。
原因就是开关坏了,老款开关设计不好,触点容易发黑,2021款开关淘回来30元,拆开对比线序与老款一样,只是颜色不同,剪断线中间接上最容易操作。
装上后问题解决。

楼主(2020-08-05):
总结问题是因为原版电路对电源内阻要求高,电池性能下降和原配电容性能满足不了。300u固态解决了这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很好的经验。

网友A:
说了这么久,到底是修还是换?换了一套无霍尔的主板吧?这样有什么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了这么久,到底是修还是换?换了一套无霍尔的主板吧?这样有什么意义? ...

当然是修,如果换成缩水的,只要写150买套缩水换上就完了

楼主:
很多东西告诉你就很简单,自己找答案就。。。。

网友:
早期的7212是有霍尔的,后来出的就阉割了。

网友(2020-09-25):
老哥,问问,我最近也在看手电钻,无刷有感的,现在还能买得到吗?有什么推荐吗?谢谢

网友:
我想问你一下,你的夹头哪里买的,我找不到,

网友:
这个小东西有一批低价时没赶上,再也没下来过,后来直接上大有了

网友B(2020-10-25):
大家好,我比较好奇这个型号这么好,性价比这么高,为什么停产了呢?是不是有什么暗毛病?弄得我都不敢下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家好,我比较好奇这个型号这么好,性价比这么高,为什么停产了呢?是不是有什么暗毛病?弄得我都不敢下手 ...

毛病就是楼主说的那个开关问题。至于为什么停产,现在国产电钻的趋势就是无感无刷,大部分买的人都搞不明白什么有感无感,无感电机还可以降低成本,增加利润,为什么不用无感?所以说有感的电钻卖一台少一台,我感觉到了一种危机,所以果断买了7212-20B,2019年的机子,还不错。

网友D:
7212开关失效是个普遍问题。要解决也很容易,拆开电钻,拿出开关,用99的酒精上下左右一顿喷,见缝就喷。往死喷。边喷边不停的勾动开关。晾干就好了,用个一年半载的又会失灵,再酒精一顿喷又好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毛病就是楼主说的那个开关问题。至于为什么停产,现在国产电钻的趋势就是无感无刷,大部分买的人都搞不明 ...

问题也是有,同心度差点,手柄设计过粗,开关失灵。其他都还行。7212+5401弱电绝配!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题也是有,同心度差点,手柄设计过粗,开关失灵。其他都还行。7212+5401弱电绝配! ...

我这台7212的同心度还不错。手柄挺粗是真的,只能慢慢适应了。这个双十一我就打算撸个5401。一个有感无刷轻型钻, 一个有感无刷轻型电锤,大部分的活都能干得了,价格还便宜,确实是绝配。我感觉就国产品牌来说,12V平台首选锐奇,18V平台首选大有,这是我综合考虑了品牌、质量、用料、性能、价格之后得出的结论。威克士原来还比较喜欢,现在渐渐地不怎么喜欢了,质量用料比不过大有锐奇,价格还比它们高,就只剩下个外观了。

楼主:
楼上的朋友一般问题都是同心度,开关,国产钻同心度问题基本来源于廉价夹头,好夹头都可以买一把钻的价格。开关肯定不是酒精能擦好的,是电路问题。

网友:
关注一下,备用。希望不会坏

网友(2020-11-29):
引用 网友D:
7212开关失效是个普遍问题。要解决也很容易,拆开电钻,拿出开关,用99的酒精上下左右一顿喷,见缝就喷。往 ...

如果酒精就能解决问题的话,换WD40会不会效果更好?当初我的罗技鼠标左键每年一循环的双击,过保后自己喷了WD40管了两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