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助:华硕P4U800-X Win95声卡驱动

楼主(2020-08-05):
实体机,非VM
主板                    华硕 Asus P4U800-X
集成声卡(板载)          Analog Devices AD1888 @ ULi/ALi M5455 AC'97 Audio Controller

上谷歌也没找到Win95版声卡驱动,98SE/ME/XP/7/10版 倒是都有。
下载几个AD1888.zip(标记支持Win9x),运行setup.exe显示“程序不支持当前系统”,标的9x可能指的是98吧。
求助高手,AD1888声卡的Win95驱动。
或者有没有Win95的“通用”声卡驱动程序(万能)?

网友:
AD1888.zip(标记支持Win9x)    解压到AD1888文件夹

手动安装驱动(AD1888文件夹)

网友:
老系统的硬件驱动对新手很不友好,如果用驱动程序的安装文件不行的话,试试系统管理器硬件管理,点击声卡,手动指定驱动文件路径进行安装

网友:
装个古老的pci声卡就好了,p4时代95已经淘汰很久了

网友:
你确定还用Win95?

楼主:
04年的主板硬件。
可能根本就没出过95版的驱动。
当然搜不到。

还有个解决办法:安装一个独立声卡(有Win95版驱动),BIOS禁用集成声卡。

网友A:
04年的主板连98驱动都没有,你装95不是自己给自己找不自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4年的主板连98驱动都没有,你装95不是自己给自己找不自在吗

错误。
intel 865、875是最后支持win98的chipset。AGP平台广泛支持win98
05年架构大转换,pcie平台仅via sis有少数支持98.显卡只有ati几款有98驱动。
建议找个神卡8738,驱动最齐全,dos 95 98 等一路延伸下来。
win10有没有不清楚,我没有用过。win7 32bit 64bit 驱动都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错误。
intel 865、875是最后支持win98的chipset。AGP平台广泛支持win98
05年架构大转换,pcie平台仅via  ...

04年好像都出915了吧,865不记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04年好像都出915了吧,865不记得了。。。

04年865还没有退出市场。我手里asus p4p800se就是04年的货。
865pe+ich5.   配双通道ddr400.功耗太大。p4 不上800fsb就是废柴。
手里还有a7n8x,上sempron 超200外频使用。今天还能用。
sempron 2800+  是拿geode  假冒的。我切了铜桥。改了倍频。可以
1.25V  运行于7*200=1400.比较省电。

网友:
不知道楼主为何要安装win95?
我只用过win95 osr2.因为支持agp。之后改成win98se。
手里有台810T+tualatin,256MBsdram。安装电视卡看电视。
可以录制电视节目和抓取屏幕图像。
安装2000,后改为win98,因为启动更快速。
这个主板声卡音质太差了,杂音大。插了几块声卡使用。
现在是diamon S100.

网友:
win95貌似不兼容ac97标准,我记得当时就很多板载和pci声卡不能用。还是换win98吧,35296-oem-0017544-62261 QY7TT-VJ7VG-7QPHY-QXHD3-B838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