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关于横流充电共用同一电源的问题

楼主(2020-08-05):
如图5v  20A 是一个开关电源。AC输入220V

这样做横流充电可以不?

网友A:
不可以,因为你充电板的输入和输出的负极是联通的,会造成除第一节电池以外的其他电池短路,然后就boom了

网友:
  应该会出现爆炸吧?

网友:
你想一下,充电板不隔离负极是连在一起的,结果怎样可想而知

网友:
虽然没有试过,但是我认为肯定不行。

网友:
不隔离的话,嘣!

网友:
想看放烟花吗?充电板一般都是共地的,也就是所有充电板都是连在一起的,这样实际就造成了充电板还有电池的短路

网友B:
这肯定是不行的!不管是直流、横流和交流都不行!!

网友:
我觉得竖流可能能行

网友:
可以用一个变压器,多绕组,相互独立即可。

或买一堆5V2A的各种充电器并联也可。

网友:
如果充电板输入和输出是隔离的,IN和OUT不共地应该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因为你充电板的输入和输出的负极是联通的,会造成除第一节电池以外的其他电池短路,然后就boom了 ...

如果用车上的12v供电进行平衡充应该怎样解决共地的问题

网友:
方法1:3只串联直接充,条件是具有电池保护装置,电池一致性非常好
2:用逆变器转交流,再用普通平衡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肯定是不行的!不管是直流、横流和交流都不行!!

怎么进行负极隔离?

网友:
肯定不行的,充电板正负极直接短路了

网友:
开关电源次级一般是多根线并联的,把他们都分开,单独加整流滤波,其中一路接回原电流,你就得到一个多输出的5V电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用车上的12v供电进行平衡充应该怎样解决共地的问题

加DC-DC隔离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用车上的12v供电进行平衡充应该怎样解决共地的问题

有隔离的DC/DC模块,但是那玩意用得少,价格都不低,大功率的价格更是高。
AC/DC电源一般都是隔离的,因为很常见,价格也不贵,所以很多人用多个AC/DC做平衡充,车上可以用逆变器
你可以去对比下价格,再决定用什么方案。

网友:
直接用3串带平衡的保护板不行吗

楼主:
隔离电源 太贵切功率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