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能用手机屏幕做t12显示屏吗?

楼主(2020-08-05):
我看到tb里面最大的屏幕也就是2.4的 有没有可能用手机屏或者更大的淘汰的导航七寸导航屏

网友A:
能啊,只要你能驱动,用电视机屏都可以,路边的大型广告牌都可以,或者退一步,终端用APP显示,焊台加入无线

网友B:
一个破工具有值得这么折腾么?

网友C:
一个鲍鱼版t12都好几百,你还要增加成本,整个7寸的oled屏,一个屏1000多,那是玩屏还是玩t12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鲍鱼版t12都好几百,你还要增加成本,整个7寸的oled屏,一个屏1000多,那是玩屏还是玩t12啊 ...

我说的是利用手头的破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破工具有值得这么折腾么?

旧物利用 旧手机旧导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啊,只要你能驱动,用电视机屏都可以,路边的大型广告牌都可以,或者退一步,终端用APP显示,焊台加入无 ...

关键就是其中的原理不明白

网友D:
得有驱动,写完程序,挺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得有驱动,写完程序,挺麻烦的

嗯  就是随便问问

网友E:
用树莓派做 连到投影上都没问题  关键得会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树莓派做 连到投影上都没问题  关键得会编程

哈哈 看来原理是可行的

网友:
讨论的很激烈。

网友(2024-03-19):
能驱动手机屏的大师可能聊聊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