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电磁炉

楼主(2020-08-05):
某品牌超薄电磁炉,开机无反应。

打开机器测量,三个关键电压。
嗯,发现了,5伏电压在1,6左右,有时候干脆没有5伏。
easy,5伏电路,就那几个元件,暗喜。

万用表测了一圈,没发现损坏呀。那就先替换滤波电容。
还是没有5伏。后级也没有短路。
接着换5伏整流二极管rf107.

就是这货,换了它就好了。
但是这个拿下来的二极管,怎么测都是好的。
我加热测量
我正向测
我反向测
我翻出指针表,10K档测。
无论怎么测,它都是一片红心向太阳。绝无破绽。

网友:
这线盘不说铜铝,这也太稀了,一点干的都没有啊.........

网友A:
最后还是没修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还是没修好啊

修好了,一片红心向太阳了   光芒万丈了

网友B:
虚焊可能性大,或者线路板有轻微裂缝。

网友:
看着像苏泊尔的

网友C:
还能切换大小盘。2档时是持续加热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还是没修好啊

修好了。
换了5v的整流二极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虚焊可能性大,或者线路板有轻微裂缝。

就是那个二极管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能切换大小盘。2档时是持续加热么?

大小线盘时候用2个继电器控制的。
调大小火的时候,他们有动作。
这两个继电器也是很爱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