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新买的优利德UT210E PRO看下是不是真的?

楼主(2020-08-05):
X宝买的

上面那个2~100是(用绿色框来的)用于钳子夹住线测交直电流的吗?

我用夹子夹住硬盘供电线4芯 有2芯正2芯负。夹住一根线为什么数值在不停的快速闪动,跳动 不能稳定下来那这么读取数据啊  这个是表的问题吗?

最重要的是想知道怎么测HZ频率 与VFC?

网友A:
交流电压档按蓝键

网友:
先看说明书呀。

网友:
比210E多了频率。电容量程扩大一点!别的太不清楚了,希望新版的不要做工缩水

楼主:
感觉不准  我与胜利892c+测试这个钳形表数值有点偏大  这个是三位半自动数字表吗? 1.536  在1.5xx   XX表示不一样的数字了

这个表怎么后背有英文  是不是出口的啊  US  美国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电压档按蓝键

选择什么量程与档位  我现在知道了  我想知道这个测量多少范围是正常的  例如  直流电压死1.583   这个是1.5XX数字是变化的

楼主:
这个表主要测量小电流上精度上很好   发现怎么测电流不是很准 难道我的姿势不对吗?

网友:
测电流要先清零! 测电容万用表都不准的  你这个10uf万用表估计通常读数在9-10uf之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电流相差这个数正常吗?

拆开看看吧,才会与老版本有所比较。

网友:
拆了看看这个PRO比老版有哪些升级

网友:
估计这个pro固件刷到老版上也可以测频率

楼主:
这里直流1ma怎么测

钳形表主要不就是测电流的吗?  而且这个表宣传的就是精度值  这个精度我就不知道在哪里能测出来?

网友B:
有没有谁会校验UT210E的

楼主(2020-09-09):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谁会校验UT210E的

这个表打开 没有测量上面数字也乱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表打开 没有测量上面数字也乱跳

是啊,你怎么知道的?这表跟我有差不多4年了,平常爱带,你的是不是一样,直流竟然0.4A那就是400MA与宣传的相差好远,不过可以按归零落零。

网友(2021-06-04):
各位大佬谁能提供一下210E pro的芯片数据

网友C(2022-06-03):
这个表普通用还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表普通用还可以吧

特殊用用什么表?比如测地球南北极之间短路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