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荣事达电烧水壶乱码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8-05):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网友:
烧水正常就是数码管坏了

楼主:
功能正常,就是乱码,烧水过程乱码一直跳变,就跟接收外星信号似的。

网友:
检查看看数码管的供电部分

网友:
笔画完全不亮 是数码管  乱跳一般显控部分有问题 可能是漏电或者虚焊引起的 也有是数码管引线的问题

网友A:
估计又是阻容降压供电的,电容容量小了。

网友:
广告已经说明问题:荣事达,实在潮

网友:
烧水壶,是否是水汽进入电路板导致漏电,拆了看看啊。

网友:
你们都说的不对!这个乱码的问题是因为楼主没有给他的电水壶安装金山快译这个软件!以前搞到的各种小H文,直接打开是乱码,用快译一转换内码就出来内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又是阻容降压供电的,电容容量小了。

这个很有可能,以前碰到过一台遥控落地扇就是这个原因,电容容量减小了数码管缺划,档位切换不灵敏甚至错乱,换电容修好了。

网友:
先断电再通电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