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XP能进系统情况下如何清除账号密码?

楼主(2020-08-05):
XP的admin账户设置了账户密码(开机不用密码),能进入系统,请问在系统下怎样取消账户密码?
因为要远程帮别人取消密码,所以进安全模式或者PE下清除这些方法不适用。

网友:
开始-控制面板-用户账户-选择账户ADMIN-更改密码-新密码为空-确定

网友:
留空不就行了

网友:
命令行输入
net user admin ""

网友:
开始>运行>cmd回车,输入(net user lenovo "")假如想取消lenovo帐号的密码,后面是两个双引号,回车。

网友:
用mimikatz抓取登录密码。http://ximcx.cn/post-102.html
这个软件需要退出杀毒,报毒为黑客工具。我用着没问题,能读取到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