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这个RDT PASS 坏块算多么

楼主(2020-08-05):
咨询下  跑完RDT  2246EN 怎么开卡

网友:
用2模式开卡。。
也就是RunTime那个
换上正常的ISP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3模式开卡。。
也就是RunTime那个
换上正常的ISP就行

谢谢大神,我马上去开卡 测试

网友B:
跑完RDT,pretest选第2开卡就可以了。

坏块数,可以通过flash diagnosis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完RDT,pretest选第2开卡就可以了。

谢谢大神,我马上去开卡 测试

网友:
用fan的界面看一下有没有新增,不过16ce一百多坏块不算多

网友:
不错 ,不过你的ECC设置的是多少? 看着像20
如果是MLC 你可以设置的更加严格一些,比如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