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外机风扇电机5根线怎么接3根线新电机

楼主(2020-08-05):
调速3根线并一起了,电容按照电机图接好,剩下二根线怎么接

网友:
晕!~你的是变频电机点可以买普通三线电机呢!~唉!~

网友:
调速3个档你短路接在一起不行的,发热会增大,容易烧。只接一根线就可以了。电机外壳一般有写怎么接线的啊

网友:
楼主别乱接了你要疑惑至少拍个接线图,就在侧面哪儿。调速先不可以并接一起。

网友:
楼主这是要测试吗?机壳里面应该有接线图的啊?

不过无论如何,电机引出的线是不可能并在一起的!

楼主:
这是新电机接线图

楼主:
原来电机有三档调速的,买不到了,就用定速电机替换,把三根调速线并一起,只要一个转速就可以,不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电机有三档调速的,买不到了,就用定速电机替换,把三根调速线并一起,只要一个转速就可以,不行吗? ...

你这个没有调速,应该三根调速线不用接,火线接红,零线接白,坐等其他专家解释

楼主:
那三根调速线不接空着?原机排线插件就用棕和粉红2根线接?

网友:
网上都买不到一样的电机吗???

网友:
你原来的电机有外置电容吗,5根线看着像是变频电机啊,

楼主:
空调十多年了,买不到这种匹配5根线电机,不是变频电机,就是带调速普通电机

网友A:
坏的的电机 在手里吗 也拍个接线图 这样更保险
一般来讲单相3速电机 用3线电机 调速不用接 (单独包好胶布)  红白接火零线就行了 ,如果反转就把火线接蓝色线 就行了如果是变频电机就不能这么接

既然不是变频电机  上面接法就行  找对零火线  调速线空置  红接火线 白接零线  转向错了就把火线改接蓝线

网友:
接压缩机的电源上,风扇线空出来,压缩机转风机就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的的电机 在手里吗 也拍个接线图 这样更保险
一般来讲单相3速电机 用3线电机 调速不用接 (单独包好胶布 ...

旧电机接线标识纸老化字迹没了,还要接上电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旧电机接线标识纸老化字迹没了,还要接上电容呢

让你拍图 只是想排除变频电机的可能
我上个回复说的接法 是指接在外机端子排的压缩机供电端子和总零端子上 原线路包好不用 属于偷懒接法  也能用
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话
调速线都接一起 然后接红线  白线接零线(就是原机电容上接的第三根线,有时这根是火线 调速线是零线设计不同而已)   电容你接好了已经 不用动 如果转向不对  把调速线改接到蓝线
调速线如果不都接一起 的话 会导致另外两个速度时电机不转
调速线分辨可以看板子上的插座  上边有标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旧电机接线标识纸老化字迹没了,还要接上电容呢

我发完一刷新看到你已经说不是变频电机 以及是不是3速 因为很多高低速电机也是5根线 看到你回复我就直接在原回复的基础上加了一句

我个人一般直接在已发回复上直接编辑 对方回复才会另起回复,因为忘东西 补充时会叠楼就比如刚才就忘了提醒你
第二种方法只适用于原机电容是独立的 且是抽头调速的

网友:
看了楼主后来的补充描述,用定速电机代替三挡调速电机确实应该将三个调速档接起来,仓鼠是对的!

网友:
外机有三速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