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做个简易PCB夹具

楼主(2020-08-05):
有时电路板上拆焊元件,没个夹具不方便,就着手上有的材料做了个。
材料:一段方管、钕磁铁、带散热片小铝盒
看图应该都懂,磁铁吸在方管上,用切开的铝合金盒做成L形夹住电路板,试了下,吸得还是挺紧的,夹板子还不错,其实用木材或非导电的软一点的材质夹电路板应该会更好,不伤板子,可惜手上没有趁手的家伙,只能开动脑筋,就着手上现有材料来做了!底座想用那种U型槽钢的,那个比较重,会稳定很多,可惜放家里一段时间找不着了,磁铁是电动车电机里拆的,铝盒是个小电动车控制器外壳

网友:
好方法,换成不导电更好了

网友:
实用才是王道!赞一个。

网友:
不错,接上防静电地线就可以吹焊静电设备了!什么大小都可以!

网友A:
不错,两边的铝块还可以换成木头做的就不导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两边的铝块还可以换成木头做的就不导电了

确实,也想过用木头,可惜麻烦了点,要车成木棒,没那些工具,磁铁也要买带孔的拧在底部,我这个不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