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创杭48V电动车充电器维修

楼主(2020-08-05):
8月3号台风来袭,放电瓶车的地方塌了充电器进水,准备充电时候插上电就放炮,后面再插没反应了猪脚上场

拆开后,铜箔被炸开,短路

经查发现整流二极管与场效应管短路
二极管为RL207

二极管用这个上面的代替

4个一起换  保险管也装上去
场效应管为7N60B      是7A600v的管子

手上只有8A600v的8N60C直接代换

涂上导热硅脂

全换好后,装上电容灯泡大法试机

没有在炸鸡,绿灯亮了

坏掉零件3个,换了5个 打勾的二极管还能用

网友A:
居然驱动集成没坏,奇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驱动集成没坏,奇迹!

场馆控制角没有被击穿

网友:
居然驱动集成没坏,意外!

网友:
居然驱动集成没坏,优秀!

网友:
这种击穿短路居然没有损坏高压控制电路,少见!

网友:
大家都是来看楼主损坏的元件少

网友:
都是看事不嫌事大的人啊。

网友B:
这种做工我的话直接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做工我的话直接扔了

铅酸电池充电器都这样,再好就没意思了

网友:
原来爆炸的 究竟在哪里 保险管没有 用焊锡丝走线 可以吗
场效应管 怎么测试好的

网友:
电流检测电阻功率要足够的话驱动就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