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激光拆手机cpu和内存(转贴)

楼主(2020-08-05):
刚在B站看到觉得挺有意思特与大家分享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7567395297827669500

网友:
以前是靠打磨,但是手工贴cpu还是用低温锡,寿命多久就难说了,这种机子基本都是去咸鱼卖炸弹去了吧

网友:
原来是激光雕刻模式剥皮封装。

网友:
红米note5,之前用过一段时间,后来不能开机也刷不好,就拆下emcp,试着飞线到读卡器上写固件,结果没成功,根本识别不了。

网友A:
又看到精彩的分享了,谢谢了

网友:
又看不了视频,留个爪

网友:
看上去像是二氧化碳大功率光泵,比刻录机点火柴的固态光泵功率高,缺点结构复杂。

网友:
谢谢分享。。。。看看高科技拆鸡。。。。。。

网友:
看到的有点晚,油管n年前就有毛子这么干了~

网友:
这看起来是光纤激光打出来的效果,环氧树脂是高吸收率材料,硅和纯铜都是高反射材料。

网友:
国内芯片破解是这个技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看到精彩的分享了,谢谢了

不客气

网友:
越玩来越精了

网友:
这是一层一层磨掉吧

网友:
这是我搞的,20W的光纤激光

网友:
其实这是激光除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