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希科电器的电脑扇 换电容 加油

楼主(2020-08-05):
不知道啥时候买的电扇,放仓库有段时间了。
无聊拿出来拆, 整体品质不错。 塑料壳已经老化 摇摇欲坠,电机没油了  嘎吱嘎吱响  电容也有问题了 启动慢  提不起速度

楼主:
导风罩是有个电机控制,控制面板功能挺多的

楼主:
更换电容。x宝几毛买的同规格 1.2uf 250v
话说,主电机和导风罩电机共用的这个启动电容

楼主:
电机参数在这里,线圈比较扎实,用的毛毛虫润滑油 。电机上有一颗250v 3A 95° 温感探头
话说这电机...有点暴力,扇叶固定方式有问题,高速档位经常打滑,我用铝片做卡扣限位,铝片都被整破解失去作用。
到此结束,挺好的风扇。换完直接起飞,高速档位风量挺大的

网友:
导风罩用的步进电机不用启动电容的

网友:
黄腊管都烤黑了    线圈命不久矣

网友:
这个风扇真的命不久矣了,修好也玩不了多久了

网友:
电机不能加黄油的。

网友A:
导风罩电机发电效果不错,不信你握住金属插头,转动导风罩试试。
别问我为什么知道的...

网友:
普通的锂基脂不耐热,最好换石墨高温润滑脂,比锂基脂耐用静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导风罩电机发电效果不错,不信你握住金属插头,转动导风罩试试。
别问我为什么知道的... ...

那个是几V的输出?家里好几个,电人可以,就是没测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几V的输出?家里好几个,电人可以,就是没测量过

十几年前我被电过几次,那时候还不懂什么是发电机呢。现在基本不见这种风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换电容。x宝几毛买的同规格 1.2uf 250v
话说,主电机和导风罩电机共用的这个启动电容 ...

导风叶电机是不用启动电容的

网友:
如果是含油轴承,是不能随便加润滑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