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藤原的3.6v电动螺丝批入手晒图

楼主(2020-08-05):
看了好多天,还是入手了藤原的这个3.6V的电动螺丝批,主要是看中了他的电池可以更换,手上有18650的电芯。哈哈,电池不好的话可以直接换电池。

3个LED灯挺亮的,晃瞎眼。那个盒子有点意思,可以给批头加磁和消磁,盒子盖子上还有个可以吸螺丝的地方

楼主:
没找到螺丝。。。不知道怎么拆开。就没拆机

网友A:
我想退役博世二代狗,看了很多天,这款也看过,功能单一。入了WX240又退了,大有5612、松下等全都看了,最终淘了条洋垃圾百得Li2000。

网友B:
说说多少价格入手的

网友B:
我看中的是可更换用18650。

网友:
这个外观不咋滴,做工还是不错的啊。

网友C:
我有这个牌子锂电胶枪,做工也不错,15秒速热,但是头部太钝了,使用受限,真不知道设计者怎么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说多少价格入手的

活动时候买的,有个店铺-50,现在还有个满300-30.算下来好像是129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这个牌子锂电胶枪,做工也不错,15秒速热,但是头部太钝了,使用受限,真不知道设计者怎么想的 ...

锂电胶枪的主要是给孩子做手工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退役博世二代狗,看了很多天,这款也看过,功能单一。入了WX240又退了,大有5612、松下等全都看了,最 ...

螺丝批,不就是上螺丝?还需要什么功能?这个也是博世狗的那种用力一压就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中的是可更换用18650。

百度了一下这个Sunpower 锂电池好像还是进口电芯

楼主:
活动价用完所有优惠券满减大概129

楼主:
各种券,满减算下来129

网友D:
嗯 这个电芯我用过 还行 能10c放电 比索尼差点 不到四块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嗯 这个电芯我用过 还行 能10c放电 比索尼差点 不到四块买的

四块钱的电芯是贵还是便宜?

网友:
和这款基本指标差不多,京东活动时89就能到手。电池可以更换我觉得意义不大,这种就是图轻便,没电了还能手动,真要电池不行了拆开换个18650基本来这里的都会。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想退役博世二代狗,看了很多天,这款也看过,功能单一。入了WX240又退了,大有5612、松下等全都看了,最 ...

百得那个转速 有点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四块钱的电芯是贵还是便宜?

拆机的算一般价格 毕竟拆机2000mah国产10c不到3块

网友:
引用 网友F:
百得那个转速 有点慢...

不到2nm的扭力,在电起子中属于中等,基本能满足要求。主要是综合性能比较合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