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测锂电内阻是不是(空载电压-负载电压)/负载电流

楼主(2020-08-05):
怎么内阻仪那么贵啊?

网友A:
那么,你打算用什么方法精确检测只有0.02伏左右的电压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你打算用什么方法精确检测只有0.02伏左右的电压差呢?

锂电空载4.15伏左右,接个大功率负载负载电压差就大了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锂电空载4.15伏左右,接个大功率负载负载电压差就大了嘛。

2安够不够大?内阻10毫欧,2安电流才有0.02伏电压差.要以2%的误差在4伏左右测量0.02伏的电压差,需要以0.01%的误差测量4伏电压本身,这样的电压表怕是比内阻仪还贵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安够不够大?内阻10毫欧,2安电流才有0.02伏电压差.要以2%的误差在4伏左右测量0.02伏的电压差,需要以0.01% ...

10毫欧的内阻挺小的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锂电空载4.15伏左右,接个大功率负载负载电压差就大了嘛。

锂电池才多大容量,接大负载是准备多少C的放电电流,假设内阻5毫欧,电池容量500mah,多大负载可以,还要求测量的电压电流都得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安够不够大?内阻10毫欧,2安电流才有0.02伏电压差.要以2%的误差在4伏左右测量0.02伏的电压差,需要以0.01% ...

2安不算大吧?至少要5-10安,比如接个电热管,应该不会只有2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才多大容量,接大负载是准备多少C的放电电流,假设内阻5毫欧,电池容量500mah,多大负载可以,还要求测 ...

准不准就不知道了,买了个电压电流表,小数点只有2位,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才多大容量,接大负载是准备多少C的放电电流,假设内阻5毫欧,电池容量500mah,多大负载可以,还要求测 ...

主要是用来对比电池内阻一致性,只要数值差多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毫欧的内阻挺小的啊……

40毫欧怎么样?以0.04%的误差测量4伏电压本身,大概需要一个五位半的电压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用来对比电池内阻一致性,只要数值差多就行了。

那么不需要测电流了,直接做一个简单的1A恒流电路,不需要多准.测接不接恒流电路的电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安不算大吧?至少要5-10安,比如接个电热管,应该不会只有2安吧。

不怕电池发火的话尽管加电流,小心booooom

网友D:
找个高位的万用表,比如0.001V,用1安恒流放电,分别测量电压然后再计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找个高位的万用表,比如0.001V,用1安恒流放电,分别测量电压然后再计算

能正确显示4.001V的万用表比内阻仪都贵

网友A:
总结:1、结构内阻和极化内阻是两套不同标准的东西,工业上一般只标结构内阻,而用中学物理方法算出来的是极化内阻,检测标准不认可。
2、准确测量4.001V和准确测量0.021V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5位有效数字后者3位有效数字。
3、由于2,背靠背测量在这里比绝对值测量要好用的多,然而万用表常见的双斜积分法明显更适合绝对值测量,背靠背的话用逐次逼近法明显占优。
4、假货宝找zb2l3模块会有惊喜,然而参照标准从哪里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结:1、结构内阻和极化内阻是两套不同标准的东西,工业上一般只标结构内阻,而用中学物理方法算出来的是极 ...

这个不错,业余不用太精确,大概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能正确显示4.001V的万用表比内阻仪都贵

9999字的表 几十元一只,有几个精华帖,我上次撸了只19999的,好像50几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9999字的表 几十元一只,有几个精华帖,我上次撸了只19999的,好像50几块

你说的这些表连倒数第二位都不保证正确,更不要说最后一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些表连倒数第二位都不保证正确,更不要说最后一位了。

你要的是相对数据,哪怕把4.000,测量成5.111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要的是相对数据,哪怕把4.000,测量成5.111都没问题,

初始固定误差可以减去而消除,但是漂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