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银行监控专用电源

楼主(2020-08-05):
路过搬迁的工商ATM,门开着,里面有点凌乱,进去看看,就看到这个电源在地上躺着,心想银行用的东西,质量应该不会差,拿回家打开一看,只能说做工用料一般般吧。

网友:
统一规格的,反正设备厂负责维护.我们厂就有做银行设备,银行不修机器的

网友:
这个电源容易炸芯片

网友:
做工还行,不过没你捡的5V 2A做工好

网友:
监控电源来说算最入门的级别了

网友:
谢谢分享。。。。马马虎虎还算可以。。。。。。。

网友:
招标 小厂定制型号吧 ,emi都没有  年能过安规吗有ccc标志吗

网友A:
看着像VIPER22那路的反面。如果是,你幸福了,可以低压工作

网友:
这些附属配件维护都外包了,修得时候不看品牌的

网友B:
用的431管子可以调输出电压

网友C:
IC看着还真像VIP12或者VIP22

楼主:
在补两张照片,IC是VIPer22AKTV505,稳压三极管是TL4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VIPER22那路的反面。如果是,你幸福了,可以低压工作

是的,低压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IC看着还真像VIP12或者VIP22

是VIP22…………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431管子可以调输出电压

是431………………

网友:
这个就是普通的监控电源,可不是啥专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