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硬盘盒的桥接芯片的问题,欢迎探讨

楼主(2020-08-05):
买过几个移动硬盘盒,桥接是ASM1153E,现在发现这方案有点涨价了。
店家告诉我有“特价款”,采用的是JMS578,tb搜了几家发现JMS578普遍比ASM1153e低了几块钱,哪位高人能解释一下? 卖家说兼容性有点差别
然后 看看别家的稍微便宜一点的 用的是NS1068X

那么 这几款 到底谁更好呢?
综合考量:兼容性 速度 稳定性

欢迎探讨

如果区别比较大 的 话 ,有没有很适合HDD的那种?

网友:
肯定是一分钱一分货的,便宜也是有原因的。JMS的兼容性很一般,我有个硬盘座就是JMS的芯片。

网友A:
JMS578兼容性是最好的
但是问题多多
因为公版方案元件要求不高
datasheet很简单,你可以理解为随便就能搞
1153E对元件电气性要求严格。DATASHEET写的很清楚
其实他们俩成本都一样的,单芯片来说的话
但是其他一些电子元件,总的来说JMS578的成本比1153E要低不少,所以JMS578一般比1153E便宜

网友:
华硕主板jms系列友好,技嘉主板1153系列友好578..1153各一个基本没搞不定的。至于什么牌子看信仰各种盒子同型号拆了不少,总结都没15块易驱线好用大多是578芯片

网友:
想买好的,买新不买旧,做NAS,或者电脑用的话就整个SATA直出设置热插拔

网友B:
1153e延长线环境下没法用,578和vl711一般没有这个问题,我现在就1153e和vl711,还要加个20329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53e延长线环境下没法用,578和vl711一般没有这个问题,我现在就1153e和vl711,还要加个20329 ...

延长线环境下没法用??
我1m延长线测试没问题啊,可能您线屏蔽层或者供电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JMS578兼容性是最好的
但是问题多多
因为公版方案元件要求不高

您是大佬 那JMS578的盒子稳定性是不是要看设计方的了啊?

网友:
JMS还是很稳定的,我所有的移动硬盘盒好像都是JMS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延长线环境下没法用??
我1m延长线测试没问题啊,可能您线屏蔽层或者供电不太好? ...

我接在1.5和2m的线上都不行,开卡过不去,接移动硬盘有时候也不读盘。1m我没试过,我估计好不到哪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是大佬 那JMS578的盒子稳定性是不是要看设计方的了啊?

看价格,一分钱一分货,或者买回来自己换好的零件,电路都是公版方案

网友:
所谓的兼容性主要看供电...
我华擎Z97  后者插1153E JMS576 578+日立1T 7K2都会随机掉盘,
但是我一用HUB + 1米延长线+12V3A供电(HUB带DC5.5*2.5独立供电),插4个1T机械都不掉盘

以前开车19.9两个不带电源,现在没了,里面是VLA主控 两个主控级联,7口USB 3.0+2口USB2.0  2.4A

网友:
真的供电很重要。

前几天,有个刚做好的固态,用JMS578的易驱线开卡成功,就是格式化怎么都过不了,换哪个格式化都卡死,都准备改开卡参数了,鬼使神差换了个1153E的易驱线,换上立马格式化Pass。把JMS578的加上外置12V电源,也Pass了.....................(PS:JMS578的线长50cm,1153E的线长1.2米,无语中。)所以,1153E的卖得贵,不是没有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