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菲尼泰多媒体播放器拆解

楼主(2020-08-05):
论坛优惠购的10元小播放器,优惠加返利实际7元,还算不错,准备再搞个劵买一个。

背后两颗螺丝,前面网下面4颗

天线下面一颗螺丝,电池下面一颗,机器带的电池,没有测试仪,不知道电池好坏

好厉害,这么少的东西就能实现收音功能,小时候见的收音机都是一堆一堆元件

喇叭,不懂,后面写着3欧

一堆按键,以前收过一个二手的,按键都是串联加贴片电阻,结果搞掉一个电阻很多按键都不能用。

芯片写着 ECLC14W.1

LTK8002D

RTC6222

充电USB接口,想换一个常见的那种,但是手头没有长款的,都是短的。

对于元件名称,请多指教,我新手学习阶段

网友A:
带有电池?还算不错。应该没有TF卡吧?
U2应该是充电管理芯片,良心厂家啊

网友:
能给个链接吗?谢谢

网友:
10元钱上哪找啊?给我1打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有电池?还算不错。应该没有TF卡吧?
U2应该是充电管理芯片,良心厂家啊

没有卡,论坛32G,5-7元的卡有很多,以前囤了不少

网友:
wanliyuan,很有自信啊哈哈。
网上一堆类似9.9插卡还带蓝牙音箱,很难理解怎么赚钱的。
音质明显不行

网友:
撸两个今天到了一个明天到一个组成立体声

网友:
充电部分弱了些,好在带锂电保护芯片,这个价位带MP3播放、收音功能,用18650供电,还不错。

网友:
这小机子性价比还可以,音质差点用的外磁我给换成内磁大小一样进口机拆的小喇叭音质改善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有电池?还算不错。应该没有TF卡吧?
U2应该是充电管理芯片,良心厂家啊

U2是多合一锂电池保护IC,自带MOS。

网友:
这个机器我也买了两个,性价比还可以,音质确实不咋地,完美重现以前半导体的音质,在c9上并联一个4.7微法的电容可以改善一下音质,充电管理电路没有,还好有电池保护芯片,自用的话还是加一个4056之类的电路板吧。

网友:
可惜优惠券没了,只能19元9包邮了,又错过好货了

网友(2020-12-15):
像这种类型插卡MP3收音机  应该是老人用的那种吧 自己要听MP3之类用买这个没什么用就是个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