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移动电源2 改造 增加type-C,改双口输入

楼主(2020-08-05):
type-C口已经逐渐成为主流,而自己36淘的二手充电宝依然使用的micro-USB接口,

好久没用发现连数据线都坏了,怎么办? 动手改它!

请准备好烙铁、松香、焊锡、并自备板凳,下面进入图文模式。

准备材料:烙铁、焊锡、type-C母口(2.0版 D+.D-)、高温胶布,钻孔工具。
1.拆机,找安装位置(扣掉底部标签即可看到螺丝,拆掉拉出)

2.找到位置计算尺寸,打孔,试试刚刚好放入

3.AB胶大法,注意购买的母口我把焊接面放在了背面,准备从背面进行焊接

从侧面看看还是很平整的

4.下面需要焊接主板线了,先给个参考图

焊接--请无视我渣渣的焊接技术。由于数据+-的两根线实在是太细了,我就给弄了个漆包线方便焊接。
由于焊点较小,焊接时先将其他区域用高温胶布粘住会更好哦
我是带电池焊接,每次焊接都是拔掉烙铁的插头。

5.焊接好主板,装上支架,开始后面的工作,刚好从这个位置焊接,是不是挖孔位置相当完美
其实这个位置母口的电路板会刚好顶住电感,所以焊接时尽量把高温胶布都贴多点。

6.充电测试,开始是5V,大约2秒,立马跳到9V,完美。

.上一张尺寸图和激光刻字图

挖孔是用数控机床加工,挖孔比较光滑,双口改造成功,充电妥妥的。

网友:
看的我手痒0.0

网友A:
字歪了很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歪了很不爽。。。。

很不爽,我要去揍帮我刻字的家伙,别拦我。

网友(2021-01-07):
与你的不一样2个USB  怎么开孔

网友B(2021-02-22):
接上d+ d-可以快充吧?

网友C:
为什么要焊 D正和D负

网友D(2021-03-27):
不能直接利用原来的MICRO USB直接改TYPE C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上d+ d-可以快充吧?

是的,支持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直接利用原来的MICRO USB直接改TYPE C啊?

保留原来的输入口,什么数据线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焊 D正和D负

QC2.0 快充支持

网友(2021-12-07):
哥,我的小米充电宝2c也是想换c口,我直接把旧口拆掉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焊反了充不上电,能我帮看下v+v-d+d-在哪吗,谢谢大哥

网友E:
我的小米2C 改了C口 不知道D+ D- 没接 无法实现18w快充小小的遗憾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小米2C 改了C口 不知道D+ D- 没接 无法实现18w快充小小的遗憾

兄弟,我想问下原先的充电口哪边是正极

网友:
666版块里最漂亮的仔

网友(2022-03-26):
感谢分享,请教下板上的D+和D-是怎么找的?

网友:
2个一起插上会怎么样?

网友(2022-12-14):
我没有数控机床开孔怎么办?

网友(2025-07-10):
补张图吧,只需要焊接这三个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