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炖锅坏了

楼主(2020-08-05):
家里有个电炖锅不发热了,我用万用表测量发热体是否断路,电阻150欧,是否坏掉?
应该是断路了,因为万用表不响

网友:
三四百瓦对电炖锅应该正常,检查下边线路问题,看看红线中间的温热保险坏没,一道线一道线测下

网友:
150欧姆 没问题啊

网友:
把线拔掉量发热盘,没有开路就是正常的,其它配件应该好修。看来你的万用表也用的不熟练,还是别修了吧!电路简单,涉及到安全问题,还是小心为妙!红线中间的温控保险问题可能大些!

网友:
图就就这2原件,要不线断了,要不就限温开关开路了(小白色那个>,发热盘150欧没问题正常,不懂就别乱来

网友:
测量这个温度控制器是否通?还有下面的温控管是否通?

网友:
万用表通断档只有电阻小于几十欧才会叫,100多欧直接显示电阻,有时候电阻太大了不显示你还得用高档位测量,别被通断档误导以为是断路了。你这个就一个温控开关,还有螺丝压着的那个温度保险,白色套管里面那个,拆下螺丝量一下是不是烧了?

网友:
愁人,数字表要是蜂鸣片坏了,还不会修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