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血淋淋的教训移动硬盘千万别下载用

楼主(2020-08-05):
自己用的迷你小主机  只能装一块固态硬盘那种   没有装影音硬盘的地方就选择移动硬盘   第一块3t用的硬盘底座 不带自动休眠那种  硬盘突然暴毙  个人没在意  以为是没有自动休眠的问题   换了一个有自动休眠的硬盘盒继续下载  没过一个月2t又暴毙了   这次彻彻底底不敢再用了  大家引以为戒啊
wechat_upload15966310955f2aa837ddca7

网友:
安慰朋友一下!我的电脑硬盘都很小,单位的是500G,家里的是80G,我都是下载一批东西后再转移到移动硬盘中,移动硬盘是作为仓库来用的。

网友:
这就是不用缓冲盘的后果,我都是小硬盘做缓冲,下载完再拷贝,否则硬盘分分钟坏

网友A:
叠瓦盘吧,用监控盘没问题的

网友B:
每次没有安全弹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叠瓦盘吧,用监控盘没问题的

3t就是监控盘  哎 都是眼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次没有安全弹出吧,

没有 就普通的正常关机

网友:
先查查供电有没有问题
硬盘没那么脆弱,就下载些东西就能完蛋了
但是,不建议用移动硬盘做下载盘
因为移动硬盘和PC间要经过接口转换电路衔接,这部分电路长时间工作有可能会出问题
有可能导致下载进行中报错,掉盘,于是下载失败

网友:
用对场景很重要!移动硬盘本来就是偶尔用用,还是买专用硬盘吧

网友:
移动硬盘的确不适合用作下载长期使用,我以前也坏过,插主机里面随便折腾。

网友C:
供电有问题吧,还是放的地方震动大。我是3.5寸希捷4T+外接电源的优越者硬盘盒挂路由器上24小时上传下载,现在硬盘通电12000小时了也没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3t就是监控盘  哎 都是眼泪

3t那个盘就是st里大容量硬盘问题最多的盘,没有之一。固件门修复看看https://kknews.cc/news/j66xyel.html

网友:
st500dm002工控机上用的不少,总体来说比较耐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供电有问题吧,还是放的地方震动大。我是3.5寸希捷4T+外接电源的优越者硬盘盒挂路由器上24小时上传下载,现 ...

我怀疑是跟电脑开关有关系  我关电脑不弹出硬盘  直接关机

网友:
2.5寸500G蓝盘插极路由用迅雷下载大概用到极路由倒闭前一年都没坏,就是一个普通硬盘盒,这个暴毙要不就是硬盘质量不好,要不就是电源不稳定。

网友:
我十多年用了十多块机械盘了,从来没有坏掉过,连坏道都没有用出来,都是容量不够了淘汰换大的。

网友:
是不认盘还是坏道多?个人经验是不认盘的话是硬盘供电不稳定,坏道多硬盘运行的时候就是震动到了

网友:
移动硬盘本来就是已损坏的。

网友:
硬盘盒之类的外接电源质量可能有问题,或者检查一下数据线、SATA电源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