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请大家看看筛子 大概多少目的

楼主(2020-08-05):
我在茶楼发贴,问坛友筛子大概多少目的。

突然想到,一部分坛友不去茶楼,故在此板块发贴

网友A:
一平方英寸有多少孔自己算嘛,2.54*2.54cm: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平方英寸有多少孔自己算嘛,2.54*2.54cm

我算来算去没有把握。

我自己计算的结果是20-30目。

请坛友指正。

网友:
40目0.45mm ,60目0.3mm,80目0.2mm,100目0.15mm,120目0.125mm,150目0.1mm,180目0.088mm,200目0.074mm,250目0.065mm,300目0.05mm

网友:
你这个是家用筛子
大约20目,目测的,呵呵

原来做了很久筛分实验,只是凭印象猜测

或者根据定义,就是2楼方法去数

网友:
有看卡尺读数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平方英寸有多少孔自己算嘛,2.54*2.54cm

是一英寸有多少孔,不是平方英寸。

楼主:
谢谢坛友回复。我数了一下,1厘米12格,也就是10毫米12格,平均每格0.83毫米。查对照表是20目

如果按常用的泰勒制是以每英寸长的孔数为筛号,数下来是30目。
我对这个较真,是因为卖家说是60目的。结果我用了筛水蚤,大水蚤都漏掉了,与常识不符。

看来要找卖家理论了

网友:
去茶楼要100M以上,没M。

网友:
直接按1英寸(2.54cm)数,30目的。

楼主:
最终结果,卖家旺旺坚持说目数需要专业的工具测量,图片中就是60目的,同意以退运费的方式退货款。

网友:
为此我百度了一下,根据百度百科:计量单位:表示标准筛的筛孔尺寸的大小。在泰勒标准筛中,所谓网目就是2.54厘米(1英寸)长度中的筛孔数目,并简称为目。
根据上述的定义又根据你的图片我认真的数了图片中6cm--8.54cm之间的孔数,结果为31个,是否为30目我就不确定了。

网友(2020-09-22):
网目数一般定义是指在英寸毫米的长度上有多少个网孔数

可据上计算,大致是10目吧。

网友:
网目数一般定义是指在1英寸的长度上有多少个网孔数

前发网目数定义有误,特改正如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终结果,卖家旺旺坚持说目数需要专业的工具测量,图片中就是60目的,同意以退运费的方式退货款。 ...

说60目强词夺理了,这个应该是20目,排除误差也不到30目,绝对没有60目。碰到这样买家也是倒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