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美特直流变频风扇24v开关电源故障问题

楼主(2020-08-05):
艾美特直流变频风扇不转了,拆机查出是24v开关电源故障问题。如图,应是R11\R12及D1烧了,请问R11\R12阻值是多少?还有哪个地方有故障?

网友:
这电阻应该跟保险差不多,估计后面有短路击穿的地方

网友:
三极管肯定烧了

网友A:
貌似是MOS管S极到地的电阻,测一下散热片上的那个三条腿的MOS三个脚之间有没有短路,短路的话MOS也挂了

网友:
这电源做工真差啊,也没必要修了。
网上10来块钱包邮买个YLJ 24V电源得了,20V也能用的。

网友:
如果只是单路24V电源的话,真的不如网上买个电源换上去好过。

网友B:
那俩电阻可能是1R00的检流电阻,U1可能坏了,还有MOS管,还有101的几个电阻也要查一下。对了,忘记说了,U1应该是NCP1251
给你一个参考电路:

网友:
怎么不多上一些图呢

网友:
改成24V输入的即可,或者做个笔记本头子,用笔记本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MOS管S极到地的电阻,测一下散热片上的那个三条腿的MOS三个脚之间有没有短路,短路的话MOS也挂了 ...

你真棒,测试是这个管三个脚短路,电阻为0。

楼主:
你真棒,测试是这个管三个脚短路,电阻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俩电阻可能是1R00的检流电阻,U1可能坏了,还有MOS管,还有101的几个电阻也要查一下。对了,忘记说了,U1 ...

不想修了。想买个24V电源要多大的电流?

网友:
24V电源         电流3-5a多可以。。做工用料要好点,,裸奔的也行。

楼主:
我看了说明书,该风扇功率为35W,用24V2A的拆板电源可以吧。

网友:
看来质量还是不行啊,我家八几年的还很好呢!

网友(2021-08-31):
嗯!不错,这才叫问询贴,照片清楚,像个问问题的帖子,

网友:
芯片都挂了的话,修好的时间成本,估计太大。

网友:
铁壳24v开关电源,价格便宜量又足,24v/10A足够用的了。这种贴片电阻、烧黑的、炸天灵盖的,都不好判断阻值。

网友:
管子,芯片,全完蛋了,如果是电压不稳还能修,如果前后级哪里尖峰吸收也可能有问题,修了还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