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万用宝,角磨机,往复锯,该选哪样

楼主(2020-08-05):
打杂电工,什么狗屁事都得干,老板还死抠门,最近想入个称手的切割工具,看了万用宝,角磨机,往复锯,都是锂电的,无奈╮(╯_╰)╭囊中羞涩,不能一网打尽,只能这三选一了……望坛里的大神们给点意见参考参考。

网友A:
耐着性子用 万用宝。

网友:
国产便宜锂电的东西都不推荐,没劲。
我也是打杂啥都干,买了个角磨机,可以打磨可以切

网友:
角磨机 万用宝几乎没用,买来就是在吃灰,往复锯效率太低,锯木头就往复锯

网友B:
主要看你切什么,往复锯破拆用的电工用不到吧,万用宝切铁之类硬的东西太耗锯片价格很贵,角磨机就是安全性低不太安全

网友:
电工也用得着往复锯?

网友C:
最有用角磨机,最危险角磨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耐着性子用 万用宝。

万用宝非固定件切不动,比如拿脚踩根管子或者金属条,能量全消耗在抖动工件上了,除非上台钳
切牢固固定的管子什么的,倒还勉强能接受

网友D:
角磨机其实没问题,最好能上转速可调的,用的时候调低一些,用的时候最好加手柄双手操作
角磨机名字已经说明了,只能磨切,不能锯,千万别上锯片,尤其是锯木头。
反正电动工具都是要注意安全,小心操作,动手前先想好自己要做什么

网友:
万用宝,我来学习一下。啥叫万用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你切什么,往复锯破拆用的电工用不到吧,万用宝切铁之类硬的东西太耗锯片价格很贵,角磨机就是安全性 ...

~( ̄▽ ̄~)~领导让切什么就切什么,塑料,金属多一点,木头也切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角磨机其实没问题,最好能上转速可调的,用的时候调低一些,用的时候最好加手柄双手操作
角磨机名字已经说 ...

谢谢提供宝贵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有用角磨机,最危险角磨机

经典的总结

网友:
电工的话,小空间,开个方孔,少量修槽修电源盒,万用宝灵活方便。就是效率低些,配件找对地方也不贵

网友E:
小电工标配的是角磨机, 电钻, 电锤.

木头量不多的情况配一个手用的木工锯更好. 如果非要用角磨机, 那选细齿的锯片好一些.

电圆锯的转速一般在4-5千转, 角磨机的转速在1万转左右, 出事的都是角磨机上木工锯片着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电工标配的是角磨机, 电钻, 电锤.

木头量不多的情况配一个手用的木工锯更好. 如果非要用角磨机, 那选细 ...

电工标配不是冲击批么。角磨电钻电锤这明显是物管工班

网友:
往复类噪音太大了,和预想中差距甚远

网友:
角磨机+万用宝组件+电凿子组件+夹头组件+链锯组件=万用宝

网友:
引用 楼主:
~( ̄▽ ̄~)~领导让切什么就切什么,塑料,金属多一点,木头也切过

最危险------角磨机,最实用------角磨机,最方便---------角磨机。

125寸盘片的角磨机,基本能满足切割作用,但就是太危险了。

万用宝是针对固定位置使用,那角落里工具不容易探进去的地方。

马锯与万用宝功能差不多,只是没有万用宝切割精细,但动力强多了。

网友:
角磨机是刚需吧,往复锯和万用宝使用频率没角磨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