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几十元买的芝浦电钻J1Z-LS-10A到手拆 你说是广告就广告吧

楼主(2020-08-05):
我是真的打算刮出铝线来上传的,没想到是铜线的。包装简陋,除了压扁的快递盒就是一个塑料袋,拆的过程没拍。定子就是卡在塑料壳里面的,转子的轴承也是卡在塑料壳里面。转子和定子唯一的连接就是都固定在塑料壳上面。没想到刚性还挺好,转子不扫膛,不知道以后怎么样。
只有一级减速,电动机的齿轮很细约1公分吧,从动齿轮直径大约7~8厘米。斜齿,都是金属的,目测强度一般,表面挺粗糙的。
运转时赫拉赫拉响,判断是齿轮间隙大,不像是扫膛。温升很快,最高速转半分钟出风口就热乎了。
手里有一个充电手钻,电池不行了,每次要用了得提前充电,不能想用就用。而且续航也不行。想着买个大点的直流电源,还挺贵,30~40A的得70~80元。比买一个220V手钻还贵,一二线牌子除外哈。就买了这么个玩意,主要也就是拧螺丝。发现其实不适用。不能调力矩,拿着也不方便。不退了 收下吧。

快递包装 皱皱巴巴的

全部内容(刀除外)

广告吗  随你了

定子

转子

转子再来一张

刮转子线

刮定子线

结束

网友A:
拧螺丝不是充电的好用 些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拧螺丝不是充电的好用 些么?

有的人就用手电钻扭螺丝,当时装修工人安装86开关插座,把原来自带的平纹螺丝扔掉,换上自攻螺丝安装,暗盒耳朵都给干掉了,为啥用自攻螺丝,方便呗,不用对螺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人就用手电钻扭螺丝,当时装修工人安装86开关插座,把原来自带的平纹螺丝扔掉,换上自攻螺丝安装,暗 ...

装修干活图快,不记成本(花的东家的钱)。

网友:
这种插电的也有扭力钻

网友:
建议修修电池包,我换了戴森吸尘器的电芯,论坛里收的25¥里面有6只lg或者索尼的动力电芯

网友:
还是充电款有电池好用多了

网友:
有一个,似乎是同款,50块买的

网友:
前阵子24元的的那个买了一个,没拆,感觉还行。

网友C:
论坛里12v55a 23包运 的艾默生电源不香么,用到12v充电钻估计正好。

网友:
主要配合钻头打孔用的,调扭力有个最简单方法加2千瓦余量大的烤箱调温开关晶闸管,充电钻扭力调节是过载后联轴器滑移卸载。

网友:
我之前也一把12V充电钻电池不行了,反正在家用,就外接论坛里12v55a 23包运 的艾默生电源,开最大转速空转,测的电压11.3V左右,动力跟电池没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论坛里12v55a 23包运 的艾默生电源不香么,用到12v充电钻估计正好。

觉得那电源有些太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觉得那电源有些太大了

这两天又有短尺寸的了。短粗胖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highlight=570w

网友:
发个链接看看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天又有短尺寸的了。短粗胖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4835&highlig ...

这个搞了一个,今天到货了,正琢磨着来一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