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继电器式稳压器换挡的过程中电压浪涌太大,电风扇会猛的转一下,电灯闪

楼主(2020-08-06):
  各位大神帮帮我啊~继电器式稳压器换挡的过程中电压浪涌太大,电风扇会猛的转一下,电灯闪,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
换电机伺服的

楼主:
这样的话,现在买的这个继电器式稳压器不就浪费了吗?有别的办法吗?

楼主:
我自己想的办法是把继电器换成可控硅~,
  因为继电器式稳压器工作原理就是自耦变压器抽头分级调压,那么可以像图中这样,换成可控硅,也许可以抑制换档时产生的浪涌电流

网友:
思路不错,改后就是无解点稳压电源,但你还得搞个过零投切,不然可控硅死的更快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现在买的这个继电器式稳压器不就浪费了吗?有别的办法吗?

继电器的很容易坏,或者坏负载,就是垃圾,不如伺服的安全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的很容易坏,或者坏负载,就是垃圾,不如伺服的安全稳定

能不能在继电器式稳压器输出端加一个浪涌吸收电路之类的?

网友B:
只要是分档的,有开关切换电压就会跳动,这和用继电器还是可控硅做开关无关。可以考虑的是开关的时序,改为先通下一个再断上一个可能会平滑一点,但这可能带来变压器匝间短路,电路结构需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分档的,有开关切换电压就会跳动,这和用继电器还是可控硅做开关无关。可以考虑的是开关的时序,改为 ...

能不能在继电器式稳压器输出端加一个浪涌吸收电路之类的?

网友:
都是环形变压器了,用继电器的其实如果感性电器少问题也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在继电器式稳压器输出端加一个浪涌吸收电路之类的?

没用的,20年前,收购站净这路玩意,很多都是连变压器一块烧的,继电器触点寿命短一旦粘连或者跳的时序不对,同时短接入两个不同线圈就是短路,所以,寿命短,效果差,纯粹鸡肋,如果非要用,还是建议用电机伺服的一步到位的好

网友:
是。我买的稳压器想不到也是继电器的也是这样。我试了 180V风扇还能转 如果改是想改低于180V才启用 不低就用市电 不懂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的,20年前,收购站净这路玩意,很多都是连变压器一块烧的,继电器触点寿命短一旦粘连或者跳的时序不 ...

谢谢您的热心解答~立马下单了一个

楼主:
新买了一个伺服式稳压器

网友:
新买的这个功率不小,l两个刷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买了一个伺服式稳压器

还是这种电机伺服的保险没开关,平稳过渡。

网友:
那还是有碳刷问题,磁饱和的才好。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最好买了一个这样的

楼主:
最好买了一个这样的

网友:
事物是一分为二的,继电器切换造成电压突变,电机伺服式稳压器则是动作延迟不能应付大负载突然接入,尤其是普通空调(非变频)的频繁启动,当空调启动时灯就会突然暗一下再亮起来,各有优缺点就看如何取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