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渣渣自行车换了套电动车的铝刹把,完美匹配!

楼主(2020-08-06):
给渣渣自行车换电动车的铝刹把,完美匹配!
之前从电动车上拆下来的零碎

就是看中小的那套铝刹把

渣渣车原配塑料刹把

先拆刹车线

撸掉手把胶套

顺便看下变速转把

撸光了方便拆刹把

基本全塑料,担心那次给捏断了

竟然啥时掉了颗螺丝都不知道

装上电动车的铝刹把

长度比原来的还合适

装上刹车线

刹车开关暂时用不着,没装

简单搞一下,铝的就是比塑料的看着舒服

这渣渣车已经换了不少零件了,最近又感觉后轮单向离合器可能有问题,再观察观察
凭着它,偶应该可以出摊干点调车、换胎、换前叉碗、换中轴这类活了

网友A:
不错,再喷点黑漆就更匹配了

网友B:
刹把的痕迹是摔的吗

网友C:
不改成电动吗?

网友D:
塑料货,这些山寨厂还真是敢做呀

网友:
出摊必须滴

网友E:
原来什么样子应该做个对比才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再喷点黑漆就更匹配了

偶看上面本来的银漆脱落得不明显,将就了,顺便环保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刹把的痕迹是摔的吗

表面像是银漆,应该是磨损了

网友F:
运气不错,大小正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改成电动吗?

不改,这是减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塑料货,这些山寨厂还真是敢做呀

嗯嗯,强度差了点

楼主:
哈哈哈,记得来照顾偶生意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什么样子应该做个对比才好呀

头几张就是原来的,中途可惜没摆一起合个影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运气不错,大小正合适

看样子这两种的规格是一样的,可以通用

网友G:
刹车开关可以改一个刹车灯

网友(2020-09-08):
引用 网友G:
刹车开关可以改一个刹车灯

自行车的电源都没有,改啥刹车灯撒?刹车开关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