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星恒鼓包王 4812电池 砸开看看。内阻大了,启动掉电XH480-12J

楼主(2020-08-06):
启动大电流带载就断电,慢慢加油门慢慢跑还跑挺远。已经达不到动力电池级别。

鼓包王是车店和群友都在叫的称号,我5块星恒4块无一例外鼓包了,剩下一个36的星恒

电池,雅迪车

标签

顶部

这里有电池均衡口,检查过没问题,不是单体电池问题

输出口

砸开!

开了

侧面由于鼓包也撑开了

保修贴有螺丝

导热硅垫是mos

电池电压一致在3.9±0.01,6a假负载上去全部都掉到3.6

侧面也撑不开了,顶上板子要剪极耳,不拆了免得碰到短路了,没用,废品。

网友:
星恒本身就容男鼓包。用钢带压着。

网友:
锰酸锂就是这么点寿命

网友:
鼓包王名字不是白叫的。。。

网友:
名副其实的鼓包王了,不会浪得虚名了

网友:
一直在想,这种星恒鼓包王的电芯拆出来做成12V的后备电源小电流用用应该还是可以的吧。

网友A:
咋不用18650的 很少鼓包的

网友:
父亲买的路由器不间断电源商家说工业级,结果回家发现光猫固定电话底噪过大,拿单位里用示波器发现纹波超标,但是要拆开的时候发现里面灌封,用金属芯一字改锥和橡皮锤敲开灌封,发现竟然是福斯特漏液王电芯。

网友:
不如日本早年二手助力自行车电池

网友(2020-09-10):
这个拆开是一片片单个的吗,还是一个整体,还有利用价值吗???

网友(2020-12-01):
这个电池是16年4月的,星恒能使用3年多也差不多了

网友(2021-09-04):
我台铃的车,用的xh180-24j,电池输出口上有个6针的信号出口,不知道做啥用的,有知道的坛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咋不用18650的 很少鼓包的

18650就家见过鼓包的

网友B:
        鼓包王却是装机量第一,典型的劣币淘汰良币吗?怎么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鼓包王却是装机量第一,典型的劣币淘汰良币吗?怎么破?

他家也有不鼓包的高级货,就是没人买……都盯着他的鼓包便宜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家也有不鼓包的高级货,就是没人买……都盯着他的鼓包便宜货。

sony供nokia能换电池的机型那种敞开的聚合物电池就不咋样,鼓包掉容量。
供apple的就寿命很长。

有些可能是为了省贵金属,就容易出气,内阻变大。。。
三年如果每天骑,寿命其实算不错了。。。

网友:
还以为铁壳呢,要是塑壳的话可以买几组来拆着玩。

网友D:
这样子算不算鼓包?这个电池现在充满也不耐用了,一扭电门,立即不见了3格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子算不算鼓包?这个电池现在充满也不耐用了,一扭电门,立即不见了3格电。
...

18年的电池,暴力使用容易怀孕

网友:
过充过放是鼓包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