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助拆机HoldPeak华普HP-760G万用表档位不正常

楼主(2020-08-06):
最近收破烂收了一块HP-760G的万用表,可以开机,但是各个挡位都不正常........

开始拆机。。。。

拆开后发现挡位转盘里俩个小滚珠都没了。。。。。看那个触点铜片好像也少了,坛子里那位大哥有这个机器,给拍个这个挡位盘里的图片呗,另外求教大神,这个机器我看主板上没有任何的修理和烧的痕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挡位盘触片缺失引起的故障?

网友:
又是牛屎片啊,看着就不爽了

网友:
同款 质量好差 已经扔一边去了

楼主:
现在大部分国产的万用表都是牛屎片。。。。。。。。。。。修吧修吧要是能用还能凑合用用。。。。。。

楼主:
没有大神给指点指点?也没有用这个表的人吗??

网友(2023-10-23):
应该是这样一组4个,分两组,共8个触片,我的芯片烧掉了无法开机,拨盘触片顺序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