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机械硬盘突然之间无法识别了还有得救吗?

楼主(2020-08-06):
突然之间这样的……挂别的电脑上依然无法识别,用硬盘底座转换USB,可以识别到3个分区,但是打不开,磁盘管理提示初始化磁盘……
通电后没有特别明显的噪音,就是正常机械盘通电后的声音

wd 500g

网友A:
那你能初始化成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能初始化成功吗

不敢初始化,里面有重要资料……

网友:
找一个相同的好硬盘和你的硬盘换电路板试试,我原来这样搞过成功啦。

网友:
你的是500G硬盘,用的是GPT格式,不是MBR格式
系统是什么?

网友:
用DiskGenius试试

网友:
换电脑,最好775的

网友:
自己不要弄了,需要专业的数据恢复软件呢,还是找数据恢复工程师吧!我也有一个盘,情况跟你一样,现在也没敢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