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7怎样可以使用win10的磁贴菜单

楼主(2020-08-06):
我本来一直用win10,但由于太多bug了,特别是资源管理器,经常无原无故出问题,试过几个版问题还一样。一气之下就退回win7,win7什么都好,就是没有win10磁贴菜单,我一般把常用的软件和文件夹放在这里,桌面干净多了,如下图:

感觉win7的菜单用起来就是不方便的,在网上查win7使用win10的菜单,就是找不到,基本都是win10变win7的。
故在这里求大神指条明路

网友:
win10的磁贴确实好用 但我还是拒绝依赖他

网友:
原来win7系统,打红警很丝滑。改为win10发现光标跟不上鼠标,很难受。不过有个很好的方面,win10的迅雷,不登录也可以跑到20M/s,win7就不行了,最多跑到4或5M/s。

网友A:
我是超级痛恨这种五颜六色狗皮膏药贴的人。即使用win8.1我也是用传统菜单插件。

楼主:
我知道肯定有方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超级痛恨这种五颜六色狗皮膏药贴的人。即使用win8.1我也是用传统菜单插件。 ...

你不觉得很方便吗?

网友(2020-09-13):
想不到有什么工具可以修改开始菜单,但是用cloud或者True Launch Bar 当作“快速启动”工具栏,应该比较接近楼主的快捷又整洁的要求

网友:
强烈推荐用win8.1,我台式机一直是8.1.

网友:
win7磁贴菜单,百度一下就好

网友B:
LTSC不香吗?
稳定的一批,哪来这么多BUG。

楼主(2020-10-15):
引用 网友B:
LTSC不香吗?
稳定的一批,哪来这么多BUG。

输入法无问题吗?

网友:
不喜欢W7,不喜欢任务栏开始那个出格的大圆LOGO,不喜欢幻影风格,用了没有几天就升W8了,近几年一直用W10,做好系统,整理完美之后备份,有问题恢复,定期更新后使用一段时间,没有问题再备份。

网友C:
本人家里5台计算机,包括笔记本台式机,都是用的win10专业版,在微软官方下载的,一直很好用,没看到有什么BUG啊。。。。自带的输入法也很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人家里5台计算机,包括笔记本台式机,都是用的win10专业版,在微软官方下载的,一直很好用,没看到有什么 ...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3台电话,都是官方专业版的,三台我都想吐血。其中工作机系统我好像是从一开始的旧版本升级上来的,都是一直有问题,升级了一样翻车。后来在这里听了大神说的LISC版本,真的香,输入法和资源管理器问题解决了,连广告都少,用起来专业版强爽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