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电动车中控,这车子太坑了

楼主(2020-08-06):
感谢大家热情帮忙动不动就车辆丢失,得骑老远搜到信号才能连接上

网友:
应该是在GPRS模块里面

网友:
应该是写着GPRS的那个模块

网友A:
esim内置在GPRS模块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im内置在GPRS模块里

我看有的版本就在外面

网友B:
在这里,板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这里,板载的

感谢,我上午对着光线查了半天芯片,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