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拆一根老捷达的缸线(没事的就不要拆了,不扎心,扎人)

楼主(2020-08-06):
这个东西我拆了给你们看就行了。自己没事的不要拆了。
里面有玻璃纤维,一剪子没剪断,剪了第二剪子。然后这就变成了一个悲伤的故事。

周日早上去赶集。

一点火,突突突突突突。。

关了钥匙再打火,突突突突突。。

开出去,无力。突突突突突。

直接开到维修部去了。
刚到人家门口,直接人家过来,
“咋的了,抖了?”
我:“嗯。感觉自己开坦克呢”
然后看了一眼
“火花塞换过没。”
我“距离上次换也就跑了2W。”
“点火线圈坏了。150多块钱,缸线也要换,也是150多块钱。”
因为上周刚换完减震(漏油更换)

,他们还记得我。
我,“给我确定下是哪个坏了,省点钱,破车,换该换的得了。”
他们极不情愿的拿出来万用表,用那个火钳把缸线拆了量,发现4缸没阻值。
“昨天还有个捷达,也是这样,换了一整套。”
“那你把他换下来的线,给我找一根先对付上吧。”
换上后直接好了。
“这玩意旧的用不住,你先开着,过几天过来换”
“先对付着,多钱”
“不要钱了,先开着,下回换的时候再收钱”
“那不行,必须得给,当个诊断费也得给”
。。。。。。。。。。。
最后给了老板娘50块钱。
我个人是觉得这个钱需要给,一来是给个诊断费,毕竟人家给诊断了,二来是免得下次继续挖坑给我。

然后我就开始了研究:

这是新换的线,当然自己就可以搞定了,因为原来的准备扔掉了 所以无论你抓着线拔还是抓着铁壳拔。拔下来就行。

全文完。

网友:
牛逼 拒绝白嫖

网友:
谢谢分享俺没换过,还是原车的

网友A:
目前老捷达开着怎么样呀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前老捷达开着怎么样呀 ?

只要不强制报废,花点小钱,开着还是很舒坦的

网友:
弄复杂了,这东西

网友C:
玻璃丝确实痛苦。之前铺一个地板胶,直到干完活才发现底层带玻璃丝。怪不得一边干活   手一边刺挠。

网友D:
玻璃纤维吧。

这个好像是致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要不强制报废,花点小钱,开着还是很舒坦的

据说10年之前的好对吗  最近想买个给家人练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10年之前的好对吗  最近想买个给家人练手

因为后来的做成了独立点火线圈,坏一个280。10年前的2W不到可以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玻璃丝确实痛苦。之前铺一个地板胶,直到干完活才发现底层带玻璃丝。怪不得一边干活   手一边刺挠。   ...

怪不得一边干活   手一边刺挠。

网友:
不错还是奥迪的

网友E:
上次缺缸换了火花塞,也不知道是不是只是线坏了,4s说换就换了
要不要备条缸线放车上?

另外,上面有提醒:Do not open, Gas pressure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次缺缸换了火花塞,也不知道是不是只是线坏了,4s说换就换了
要不要备条缸线放车上?

“Do not open, Gas pressure”是减震器上的。

网友:
我的捷达伙伴车给油突突。修车检测是进气压力传感器断线导致,油耗增高,接好后故障消除

网友:
换好的火花塞和缸线,动力提升明显改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玻璃纤维吧。

这个好像是致癌的

玻璃丝不会,石棉会致癌。

网友F:
以前拆过好车的缸线里面是碳芯!
现在的车基本都是独立点火线圈 直接自带缸线 一换就是一个整体!

网友:
另外三條也有掏空嗎?
如果沒有的話請也發圖看看好的是怎麼樣的啊,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前拆过好车的缸线里面是碳芯!
现在的车基本都是独立点火线圈 直接自带缸线 一换就是一个整体! ...

以前是用分电器,现在很多点火线圈直接做成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