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3dtv40880ix通病,遥控关机随机无法打开,工厂模式

楼主(2020-08-06):
长虹3dtv40880ix通病,遥控关机随机无法打开,工厂模式

这机器少,发个帖,免得时间久又忘了,之前在旧笔记了翻了好久。。
主芯片:MST6M48RHS-LF
LS30is
LPC30IS-MXX-V2.04-WA-HD-880_3D
LS30iS+6m30
LPC30IS-MXX-V1.04-WA-HD-880-3D

由于安卓系统,配置又过于拉跨,时间久了就容易不能开机,问了厂家工程师没有修复补丁,只能自己改或者调成上电直接开机

工程模式不是菜单+0816,现在网上一堆转znds的,不适用
这款的工厂模式,工程模式,工装模式,调试模式进入方法
3dtv40880ix factory reset
tv/av(信源)菜单模式下
+ 1234 显示设备参数简介
+ 2580 进入工厂模式

另外可以用rl67da等类似的便宜遥控器替代射频遥控,只需要拔掉机器下面的射频接收直接用一个红外接受头插上去。

楼主:
RL67DA+红外接收头 替换RL67CT

楼主:
此机开机电源指示灯亮,遥控与键控开机后指示灯闪,机器不开机。测电源板的5Vstb已生成,power on/off为4.2V,电源板的24V已生成,但二次5V没有输出,说明故障在电源板上。测二次5V电压供电变压器T301的整流二级管D601的负级已有5v电压,但5V电压开关管Q601的源极没有电压,测栅极也没有电压,对外围控制电路进行检测,发现栅极电阻R424开路,造成开关控制电压无法加到开关管Q601的栅级,二次5V电压没输出。更换电阻试机,电源板所有电压均正常,机器修复。

再贴一个可能的情况
https://51tvrom.com/bkjgz/4044.html

网友(2024-10-17):
楼主技术真好,,,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