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hp_M202d打印机外壳拆卸

楼主(2020-08-06):
打印机外观:

   这款打印机外壳是由三块板子组成:左面、前面和右面。左面的外壳拆下后可用于维修线路板,前面板及右侧面板拆下后可用于维修打印机的机械部分。

拆外壳之前,先取下进出纸的托盘,避免拆解过程中损伤托盘:

向上拉抬即可去掉出纸托架:

向外拉动,即可去掉进纸托盘:

将硒鼓取出,方便操作:

左侧盖板:
    需要先卸掉圈中的螺丝

用一字螺丝刀插入金属底板与外壳之间的缝隙,轻轻撬起即可:

同样,在上盖板内侧(安装硒鼓的那面)也需要撬一下:

按照图示即可掀起左侧盖板:

这是去掉的左盖板:
  图中圆圈部分是卡扣、方框部分是铰合销,铰合销是不能撬动的,否则会被损坏。

左盖板去掉后,线路板就暴露出来了:包括接口板、主板:

接口部分有USB和网络接口,不过,这个网络接口是被封掉的。看了一下网络接口,相关的零件似乎都在,不知为什么不让用:

前面板:
在去掉前面板之前,需要有下面的几步操作:
首先是将前操作液晶板与主板的连线去掉:

然后是侧面接地线的这个螺丝:

还有上盖板下的这个位置的螺丝:

准备工作完成后,用一字螺丝刀按图中所示撬开销子:

在撬开图中有三角标识的这个位置时,切记力度不要太大,否则会损坏前面板,具体后面有图:

这是取下的前面板,图中圆圈部分是有卡扣的,方框中对应的就是前面所说的三角标识:

右侧面板
   首先也是拧掉圈中螺丝:

打开后导纸板:

用一字螺丝刀分别撬开上下两个地方的卡扣:

这是卸掉的右面板,图中圆圈内是卡扣所在:
完毕!

网友A:
工作台挺好玩的,还有个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台挺好玩的,还有个转盘

从关门的餐厅捡回来的,维修个大物件还是挺方便的,不用蹭桌面了。

网友:
你不发声 我们还以为是日本货

网友:
这个货里面做工很高档啊

网友:
网络扣被封掉估计是有 202dn的型号,要加钱

网友(2021-02-24):
请教这个齿轮不转了,什么原因

网友:
看不见帖子啊

楼主:
是这个么?
你是按照正常的打印操作,放有纸张,纸张也打印传送至出纸口了?

网友B:
磁铁后面俩个并排的黑白齿轮不转了,请教怎么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磁铁后面俩个并排的黑白齿轮不转了,请教怎么处理

是这俩个挂不上齿不转,也能打印就是响

网友:
是你红圈下面俩个,有一个黑的可能看不太清楚

网友:
是不是电磁铁坏了,不吸合

网友(2021-11-22):
     感谢楼主的辛苦发帖,我的机子打印一页后突然咔咔作响,提示卡纸,检查又没有卡纸,重新开机还是咔咔作响,吓得赶紧断电,怕齿轮打坏了,毛病扩大,想拆开维修,无成下手,搜到此贴,遵循指导,按部就班,数分钟外壳就肢解完毕,把各齿轮手动转数圈后,再添加润滑脂,开机后故障消失。
    清洁,再传动部位局部添油优化,装机,试打,完美收工。
     再次表示感谢!祝子孙满堂!

网友(2023-03-13):
申请将家元积分“清零”

网友(2024-12-29):
好, 按你的教程拆机成功,修复离合器

网友(2025-04-01):
精华帖 HP打印机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