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山寨功放,少了一个声道

楼主(2020-08-06):
大概有10年机龄了,之前都正常,今年梅雨期间没怎么用,少了一个声道,拆开看看能不能修复。
先来个全景

做工如何,请看官自行判断

8个管,3声道,怎么分?

背面有点杂乱

找来找去,看到一根跳线锈断了,换上后恢复正常,看来梅雨季还是要多开机。

网友:
我不懂功放感觉这个山寨做工还可以啊

网友A:
做工不好了,这种电源牛很差的,影响声音最大的杀手来的

网友B:
变压器内部绕的线细了点

网友:
还算凑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不好了,这种电源牛很差的,影响声音最大的杀手来的

8个管,3路怎么分?环绕2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内部绕的线细了点

功率还行,家庭听够了

网友:
机子还算可以的不算太差离发烧是有点远。

网友:
机子还算可以的  你看那大环牛  那一排的功率管  还有那一大块散热器  看看现在的有啥  你就知道了  以前的塞上的是多么的良心啊

网友:
这个整体还是不错的,前级、电源、滤波都都有分隔舱,减少了信号干扰。变压器线径小些,走线乱些。

网友:
左二中置、右边3+3分别对应左右主音箱?

网友:
立体声功放,没有假管的话。

网友:
算山货里面的中上水平

网友:
做工算是山寨良心,就是不知道功率管子和变压器是否真实材料。

网友:
去年才帮人家拆毁一台这个型号,只留下环牛一个零件挪作他用,其他通通拆毁,因为太难听了

网友C:
两个主声道用8个对管。两个环绕声必须串联,一个重低音,再用去8个。OK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主声道用8个对管。两个环绕声必须串联,一个重低音,再用去8个。OK解决问题 ...

这么重男(主)轻女(环)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8个管,3路怎么分?环绕2个?

对称设计六声道 左右主声道各用四个 左中右中各用两个 左后右后各用两个

网友:
没人认为这就是二声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