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花屏的三星液晶电视(UA32D5000PR)

楼主(2020-08-06):
家里的电视买来有8~9个年头了,看的不怎么多,也就给孩子看看动画片,最近几个月在nas里下了些剧集,晚上看个2~3小时,这就出问题了,播放一段时间后,会花屏,具体现象就是产生类似烧屏那种水印,然后下一帧又在播,造成重影,最后画面泛白,若是关掉一阵再开,又会好一段时间
百度也没具体搜到啥,有的说是排线重新插拔,有的说电视设置重置下,反正这货换屏还不如换整机,死马当活马医吧,开拆

先把螺丝给拧了

这是后背的铭牌

打开后盖就这样子了
左低压部分,右高压部分

低压板

高压板

就拆这么多,所以也就拍这么多,只是拔插了下排线,又装上了
开机重置下设置
当晚看片倒是稳当,不知是治愈了还是回光返照

网友A:
把电源板上的电解电容全换掉,会有奇效!

网友:
电解换掉排线金手指擦擦,主芯片加一个铜片散热

网友:
电源板做工有点偷工减料了,不是三星该有的做工了

网友:
比康佳强多了

网友:
主芯片过热

网友:
电解换固态的  排线金手指擦擦,主芯片加一个电脑主板固态铜片散热

网友B:
1元修好三星液晶电视变色故障 我的三星电视是这样维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源板上的电解电容全换掉,会有奇效!

难道是这些电容作怪不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元修好三星液晶电视变色故障 我的三星电视是这样维修的

哥们你这动手能力够强,可我在找毛病方面完全是小白,最多听坛友说的,把电容换了,加散热片啥的

楼主:
主芯片就是绿色板上中间那个么?我摸了下,貌似那个灰蓝色的方块是陶瓷材质的

网友C:
温度升高带来的接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度升高带来的接触问题?

这谁知道呢,就拆开重新插拔下排线,稳定使用了2晚,继续观望中

网友(2022-04-27):
能不能给电路板里的每个元器件一些特写,特别是铝电解电容部分,看一下是用哪些厂家哪些型号比较多,谢谢了。

网友:
楼主能否把电子元器件的零件给些特写,特别是铝电解电容部分,我想看一下是哪些厂家,哪种型号用的比较多。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