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件] 华硕GTX650 1g 2g显卡

楼主(2020-08-06):
华硕华硕GTX元650  1g  2g显卡
华硕GTX750TI-FML  2G显卡各种型号显卡,有需要的复制下面链接到淘宝联系客服咨询fu置内容₤TGEmcb3TkNo₤打楷

网友:
刚刚去问了下  650 1g 150元

网友A:
搭车售HD 7770 1G DDR5 短版蓝宝石的,150元要的留言

网友B:
这种连接留和不留有什么区别,叫人怎么找?

网友:
9100F把二手低端显卡的价钱带起来了

网友:
GT620 TC1G+GT620 2G+GT630 2G   三张打包150包邮    VX:VAVAVAV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连接留和不留有什么区别,叫人怎么找?

您直接复制到淘宝点开就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搭车售HD 7770 1G DDR5 短版蓝宝石的,150元要的留言

您用这个卡的时候,电源是多少瓦的,我想换了垃圾6450,但是怕垃圾电源带不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用这个卡的时候,电源是多少瓦的,我想换了垃圾6450,但是怕垃圾电源带不起来 ...

HD 7770 200W的电源都可以带的动,但必须有6针接头,没有需要加装。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您用这个卡的时候,电源是多少瓦的,我想换了垃圾6450,但是怕垃圾电源带不起来 ...

https://2.taobao.com/item.htm?id ... 1debLHzTTm&ft=t
需要的话你拍我改价150就好,非偏远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2.taobao.com/item.htm?id=623750912837&spm=a2oq0.12575281.0.0.50111debLHzTTm&ft=t
需要的话 ...

谢谢,考虑好了,平时不拿电脑玩游戏,我一个43平台也不想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