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汽车钥匙泡水,芯片引脚断了,还能修复吗?

楼主(2020-08-06):
车钥匙泡水,芯片引脚断了。换个芯片后还能用吗?或者这个芯片还能修复吗?就是照片中最大的这个芯片,某宝有但是不敢买怕换上不能用

网友:
不能,里面有程序的,已经写好码了

网友:
如果泡海水的是不能搞!普通水可以试下IC挑脚飞线试试!~

网友:
修手机的人是飞线高手。

网友:
刮黑胶飞线

网友:
我看感觉可以, 芯片还有点点脚可以锡就是小菜。飞线OK   不是所以的修手机都有这个技术 ,半瓶水很多。

网友:
慢慢打磨黑胶,够飞线就行,里边有余量,不用怕搞到晶圆

网友:
用无水酒精清洗干净后,直接飞线解决,先给原来的焊点堆锡,然后用网线用的铜丝焊接,焊接好以后打胶固定。

网友:
淘宝一下电路板多少钱,这个跟做工无关,一般是车越贵这个越贵,我的破车滚码防盗的30元

网友:
有工具(小电摩)轻而易举

网友:
断脚处先打磨一下(可以用小刀或小电磨),再上锡、飞线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8396

数码之家老站以前还有闪存48脚全断的飞线修复

网友:
千万不要买片来换,没用,只能修这个片

网友:
刮骨疗伤法刮黑胶飞线

网友:
200块帮你搞定

网友:
重新配一个遥控钥匙。

如果震断电路,在外面孤立无援,花的钱就没得数了。

除非这个是备用的,才值得一修。

网友:
小刀扣呀扣飞线

网友:
这个好修,手工到位就行

网友:
那些电容电阻也可能已经虚焊或者坏了

网友:
电磨+漆包线

网友:
这种还是可以修复的,刮骨疗伤加飞线。很容易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