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德胜 分享一下开关电源的维修经验

楼主(2020-08-06):
此帖为@常德胜 师傅在2012年发表在矿石收音机论坛的一个非常有“营养”的电源维修技术帖子,链接: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C%D0%DE%BE%AD%D1%E9  我们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帖楼主被禁言,帖子内容被屏蔽。。。。。。

昨天在本论坛看见:《 旧瓶盛新酒,也改一台ATX电源做维修辅助工具(画图费劲,慢慢更新)》链接: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4526 楼主因找不到原帖图片而烦恼,正好我当时做了原帖文字截图以及图片的保存,我现在把它整理分享出来给有需求的坛友。

以下为原帖内容:

本人不是搞维修的,但是业余爱好电子二十年有余,帮朋友也为自己修过多种电器。多数电器出现的故障还是在电源上,我就把我修电源的方法分享一下,说的不对的地方,还望同行批评指正。

维修电源用到的一些辅助工具:

1.用一台300W24V的开关电源(下面简称“交流电源”),改装一下,增加了两个交流输出,1个是1匝,一个是24V的原线圈(下面会讲如何用)。

2.各种灯泡,手电筒6.3V2w、摩托车转向12V5w、24v21w、汽车大灯12v95w、电冰箱照明220v10w、220V60w。

3.可调的稳压电源(简称维修电源),若输出电压不够,可以和非稳压电源串联使用。

4.数字万用表。

5.示波器和其他一些焊接工具。

简单的故障就不说了(比如启动电阻开路、限流电阻开路等),我就说爆开关管、爆保险,和有+310V直流无输出的故障检修方法。

A、先确定各组输出电压,接上合适的负载(上面的灯泡),将开关管断开,用交流电源输出“24V的原线圈”接到变压器输入端,开启交流电源,这时各组应该有输出,无输出的应该是整流管短路了,输出电压应该整体偏低或偏高。各组电压都有输出以后,再进行下一步。

B、找到电压取样电阻,分析并找到电流最大的那组电源,单电源输出的就更简单了,假设那组电压是+18V,将维修电源正负极接到这组电源的滤波电容两端,逐渐调高电压,观察光耦输出端电阻是否在+17.9V时突变,若是,就说明了开关电源的低压端完全正常,连光耦反馈功能也正常。

C、以上2点确认后,将主电源保险拆除,串入220V灯泡,手机充电器、剃须刀、MP3灯、DVD、机顶盒、接收器、等15w以下的电源就接电冰箱照明灯,1000瓦以下的电源就接60W的灯泡。(这点可能有异议,但我就用这种接法修好了几台48V75A的电瓶叉车充电器)

D、接好灯泡以后,就可以上电了,最好带上负载(小功率灯泡比如6.3V2w的),若是有输出,一目了然。没有输出,要检查场管G/三极管B,是否有电压,若是没有,用交流电源1匝输出接在be/gs(中间要串电位器,场管的10K,三极管的串100欧就行),先开坏电源,后开交流电源,逐渐调小电位器,这时坏电源应该有输出,热板端应该也有输出(顺便量一下电压)(有些不能直接互换的场管可以用这种方法改偏置电阻)有输出基本确定场管、变压器是好的。

E、检查到这里多数电源都能启动了,如果还没有启动,用维修电源接入热板输出端(调到刚量的电压,一般都在15~40V之间,个别的会在10.5V以上)坏电源不加电,用示波器量 开关管B/G是否有波形,若无,检查启动电路或更换集成块。

F、有些电源输出电压有先后顺序,比如三枪投影的电源一般有5~8个开关管,10几组电源输出,它们的控制芯片电压供电往往是另一组提供的,互相有联系的,需要按顺序提供电压,维修方法和单组电源输出的相同。

G、修好的电源要测试负载性能,焊下220V灯泡,装上保险,带负载,检查过流保护是否起作用,输出电压误差是否太大,用高位表筛选取样电阻,能提高电源输出精度,一般431的电路,电压做到千分之五的精度是没有问题的。

我的示波器是菊水的100M,没采取隔离措施,冷板、热板直接测,没发现什么问题,但是要注意安全,要防止触电。     欢迎大家拍砖,字写的少,有不明白的,我一一解答。

补充内容 (2013-7-20 15:08):
用示波器测量热板波形,最好将待修的电源用1:1变压器隔离起来,防止探头地线短路;或者示波器电源线用2芯插头,无论怎样操作,请务必注意自身安全!

附:原帖文字截图:

网友:
难得,竟然还保留着。 又可以愉快地优化我的维修辅助工具了。
当时应该在1匝输出端直接串可调电阻再输出。

网友A:
上次修两个26V奇葩充电器,把能换的都换了一遍,最后查出来变压器匝间短路,拆散也没找到短路点,扔了

网友:
其实个人感觉一般的开关电源还是比较好修的。只是个人胆子比较小,一般在通电的时候不敢去测试,都是在拔掉电源后测试找故障的。如果通上电找故障
应该是比较快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次修两个26V奇葩充电器,把能换的都换了一遍,最后查出来变压器匝间短路,拆散也没找到短路点,扔了 ...

拆散了也没有找出短路点???难道旁边有美眉,你只看美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散了也没有找出短路点???难道旁边有美眉,你只看美女???? ...

冤枉啊,也没看到有漆包线漆皮烧坏,反正就是不行,已经扔了哈哈,弃坑

网友:
如果有认识的坛友,邀请一下,请大师来数码做做客。哈哈哈哈。热烈欢迎呢。

网友C:
开关电源维修经验,本站就有一帖,非常有参考意义。

网友:
矿石论坛之前混过,发现某些版主有点SB,所以再也不去了。
本来论坛是一个开发的场地,而矿石一些版主把它当成了自家的国度,当上了土皇帝,有任何不同意见直接禁言销号,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维修经验,本站就有一帖,非常有参考意义。

贴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D:
楼主及各位大神:

常德胜老师讲到:“1.用一台300W24V的开关电源(下面简称“交流电源”),改装一下,增加了两个交流输出,1个是1匝,一个是24V的原线圈(下面会讲如何用)。”

这句话中的“改装一下,增加了两个交流输出,1个是1匝,一个是24V的原线圈”,其中的“1个是1匝,一个是24V的原线圈”是什么意思呢?这两个都是交流输出,那问题来了,怎么搞1匝的交流输出出来?怎么搞24V的原线圈出来?

这是开关电源啊,不是变压器电源,怎么能引出交流电压出来呢?我看得不是很懂,常德胜老师也没有讲清楚怎么引出来。哪位大神知道这句话的意思,麻烦跟大家讲讲怎么做?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及各位大神:

常德胜老师讲到:“1.用一台300W24V的开关电源(下面简称“交流电源”),改装一下,增 ...

@常德胜 老师可能看不见这个帖子,小白来回答一下:

这个图是这个帖子第一个图片,增加了一个1匝的绕组。

“原线圈”

线圈两端接线出来就是24V交流(高频)输出了,也就是取自整流管之前

1匝绕组就是找个导线从开关变压器边上穿进去再拉出来就是了

整的不好,不知是否能够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常德胜 老师可能看不见这个帖子,小白来回答一下:

这个图是这个帖子第一个图片,增加了一个1匝的绕组 ...

哦,你这么一讲和画图,我茅塞顿开,原来是这个样子引出来啊,简单明了,完全明白了,谢谢了

网友:
高手众多。哈哈哈

网友:
矿坛,那些老古董管理员,还是不去为好!只要有几句不顺管理的意,就给填删贴,禁言,封号,  你基本没有审论的机会! 我都N年不去那里面玩耍了!

网友:
有没有成品!!!

网友:
我觉得矿坛氛围也很好。有问题 帮助回帖的人很多 版主 尤其对白版 敬重有加!

网友:
分享一下开关电源的维修经验-----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