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蓝牙耳机电池扩容

楼主(2020-08-06):
现在的蓝牙耳机做得越来越小巧,体积小导致电池也越来越小,很多耳机里面内置60-80ma的电池,没用多久就没电了。我这个耳机内置125ma电池,大概也就是能用两个小时。淘宝了一个400ma电池贴后面,现在续航超过6小时。比较满意了。

网友:
尺寸竟然正好合适贴在后面哈哈

网友:
“耐高温”简单粗暴

网友:
外露始終不好吧

网友:
你这个耳机耗电有些大,我的一个耳机之前电池只有50mah,换成130mah的,播放时间就从2小时提高到6小时。

网友A:
你带的什么耳机这么耗电?

我一个蓝牙耳机,原机是号称80mA的电池,实际充电估计只有60mA,能用3小时,后来我换了个真80的电池进去,能用4小时。

后来我换了森海的CX200耳机头上去,入耳的,音量可以调小很多,能用将近5小时了。

后来又买个号称能用5小时直接插耳机的蓝牙接收器,跟楼主这个差不多,真能用5小时,换了120mA电池进去能用6个多小时。

最近有买了一批30mA的真无线耳机电池,准备换换家里的华强北耳机电池。

网友:
谢谢分享。。。。。扩建后,房子宽敞多了。。。。。

网友:
既然都贴外面了 为什么不换个10aH的贴后面 续航一周它不香么

网友:
用亚克力自己做个边框,把主体加厚,电池塞里面去。

网友:
这尺寸选得好

网友:
找个旧手机电池引一根耳机线做电源线,把电池放到上衣兜里或做个夹子把电池夹在上衣合适的位置。可以用一个月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带的什么耳机这么耗电?

我一个蓝牙耳机,原机是号称80mA的电池,实际充电估计只有60mA,能用3小时,后 ...

直接插耳机的蓝牙接收器什么样子的也想搞一个(能换耳机的可以随意换不同分格的耳机),现在用的骷髅头能用5、6小时效果也还可以

网友B:
你这个电池容量虚标了.
估计是200mAH 左右.

蓝牙耳机要用 csr(高通) 或 洛达的芯片,更省电.
听歌中音量可以保持在20mA以下.

网友C:
早期4.x芯片比较费电,现在高通qcc系列主控40mah电池单耳可以8小时左右~

网友:
这个蓝牙耳机太耗电了。

网友:
上次买的夏新双耳无线耳机(券后16元),听歌听小说信号还行,话筒肯定是不行的(关闭手机音频功能就能不影响通话质量),里面的小电池也就30ma吧,续航2小时左右,受不了,我拆主板给改装到旧的蓝牙耳机里面,电池80ma,续航可以达到8小时左右。

顺便秀一下我改装的扬声器座,原来的扬声器坏了,家里很多有线的耳机线,但是扬声器都大了装不上,我就给改改,以后就可以随便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池容量虚标了.
估计是200mAH 左右.

嗯,买的是300MA的,标400MA肯定是虚标了。这个耳机音质比较好,听音乐低音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期4.x芯片比较费电,现在高通qcc系列主控40mah电池单耳可以8小时左右~

确实,现在5.0的通信距离远,耗电还小,4.X的确实有点垃圾,不过这个耳机音质不错,低音很足,用惯了,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带的什么耳机这么耗电?

我一个蓝牙耳机,原机是号称80mA的电池,实际充电估计只有60mA,能用3小时,后 ...

我的骷颅头 CRUSHER WIRELESS 可以听40小时,低音很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