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语音转文字电路板,输入语音在OLED显示相应文字,使用STM32和LD3220

楼主(2020-08-06):
自己做了一个输入语音在OLED屏上显示出相应的文字,使用STM32和LD3220芯片,亲测可行,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补充内容 (2020-8-11 14:20):
补一张图

网友:
对于雷锋的行为,我表示很钦佩。

网友:
点赞呀  就是没有图看见

楼主:
补一张电路原理图

网友A:
LD3320只能识别50个词组,任意语音就没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3320只能识别50个词组,任意语音就没辙了吧。

是的,还要找别的方案

网友B:
只支持特定的语音还是,所有语音都可以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支持特定的语音还是,所有语音都可以识别?

要支持所有语音就需要调用某云的语音识别API
想要把语音识别技术做到单片机里面就有点强人所难了。
如果是树莓派这样的痩系统大概还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