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运动相机改接口,以使用放大显微镜相机。

楼主(2020-08-06):
咱是半个文盲,没有华丽的辞藻,也没学富五车的文识,所以下面短文就像流水张票一样,想到那随便就来了。您看到也别笑,实在是没办法。请理解,谢谢。

终于有个撸到便宜相机的机会了。。弄回来几个试试好不好玩。。然后没想到东西到了之后。发现。满满一盒子啊。。各种配件等等。。不说相机如何。。就这些配件。就对得起五六十元了。呵呵。。

当初弄这个没想到干嘛用,只是处于几十元赚便宜的心态来几个玩了。。然后检测发现。电池肯定不行了,其他功能等还是相当不错的。比如手机连接查看设置等等功能都正常。当然,最重要的图像部分也是相当不错,竟然有1080模式,具体是不是真的就不知道了。。但是感觉比VGA输出的所谓的工业相机图像还要清晰很多。至于模拟视频的更不行了。。于此,考虑改成电子放大镜用的相机应该很不错。。

想起来就做啊。大概量一下镜头的聚焦点,发现拆掉原机的镜头装饰盖子,然后用一个监控C口的座,修改修改。几乎正合适,但是毕竟不是原配套的,改装完成等于C口当成CS口用了。焦点远了0.45厘米。一下就把镜头的物距拉进了将近一半。原本镜头物距最小4.2厘米,最远33.5厘米,,现在变成最近2.9厘米,最远10.5厘米了,当然了。放大倍数增加几倍。清晰度不变。。已经非常满意了。。

底部镜头左边就是无线模块,用HDMI输出到显示器上之后,会自动关机,可能电源管理过载了引起的吧,然后拆掉无线模块就没问题了。。

加装一个C口的座,焦点变长了些,所以物距也变化了。没办法,谁让咱穷买不起高清输出的工业相机呢?

翻出来一根MINI HDMI转HDMI的线(此机输出是MINI hdmi接口),连接上显示器,经过上电几个小时的测试,最初发现开机用不了10分钟就会自动关机,然后就是各种调试设置项目,关闭自动关机啊等等。。依然不行,怀疑是过热,但是在裸奔状态下,也没发现有什么元件靠手背上有热感啊。。无意中发现电流在350-450之间跳跃不稳定。,实在很纳闷,突然想起来,这个机器有无线模块。会不会是这个东西影响了?(其实,也没有其他可以动的地方了,电池拆掉不用了,然后就剩下一个光溜溜的主板了,在就是显示小屏幕和几个按键)然后拆下无线模块,230毫安电流几乎没什么变化了,开机扔一边给忘记了,吃完午饭之后才想起来机器,已经过去四五个小时了,竟然没有自动关机,看来无线模块的确影响了。好吧。装起来机器,打开电脑,啰嗦的敲出来上面这些文字,以供大伙娱乐娱乐。。。

图中的八角芯片,大小约高1.8毫米,宽1毫米。可清晰看到刷板子的时候留下的纤维丝。。个人感觉,这个状态已经非常不错了。。

其他细节请看图吧,图片贴的有些混乱了,以大伙的智商,是可以瞬间脑补排序的。。

曾经买拆过三四种那种USB接口的所谓的超高清的工业相机,外观的确很漂亮。但是拆开看看里面用的芯片和CCD。原来不过是以前积压的电脑摄像头改装的而已,顺藤摸瓜发现竟然有那种相机的壳体卖,一个也就二十元不到,但是咸鱼上这些所谓高清的USB相机可不便宜,最低也要价150以上了。。用便宜的积压运动相机改装太实惠了。哈哈。

网友A:
还有卖吗?若能拍下ccd及主控是什么就更好了

网友B:
我也想要购买链接,买个玩玩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卖吗?若能拍下ccd及主控是什么就更好了

好吧。。晚上回去给你拍主控,CCD就没办法了。是那种直接走印刷版上的,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要购买链接,买个玩玩也不错

目前好像说没有了。呵呵。。我这除了拆开改过的两个,还有四台没拆封的,你要么?原价进来原价出,如果你要改过的,只能给你一个。。我要留一个自己玩。包括拆下的无线模块也一并给你。。原机所有附件都在,也都给你。。

网友:
放大镜头从哪找的,和相机很匹配啊

网友:
这个镜头配的好牛啊

网友:
关键点是 镜头刚好匹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有卖吗?若能拍下ccd及主控是什么就更好了

看界面是凌阳SPCA6330M,如果SPCA6350M旧的得一百元起步,感光片好像是AR0330。楼主改大接口时,最好得把感光片位置移动到最浅,可以兼容后焦距较短拆机镜头,避免变焦镜头某些焦段无法合焦。我改过一个flipmino卓然方案,由于感光片焊在电路板,配上6到60毫米大变焦镜头发现有些焦段无法合焦,供应那有更好的凌阳SPCA6350M和miniUSB版本,比SJ4000略大,里面感光片排线不错好像4厘米有点折叠,可以随意DIY感光片位置,把感光片固定在CS接口等。对焦方法最先用数码变焦调最大,再调好手动镜头对焦直到边缘最清晰,然后数码变焦调回最小,最后开始录像或拍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界面是凌阳SPCA6330M,如果SPCA6350M旧的得一百元起步,感光片好像是AR0330。楼主改大接口时,最好得把 ...

不太清楚,若是的话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界面是凌阳SPCA6330M,如果SPCA6350M旧的得一百元起步,感光片好像是AR0330。楼主改大接口时,最好得把 ...

我靠。神级大仙啊。。竟然凭借界面就猜出主控了。。。拆机查看,果然果然。。但是这个片片真的太难拍照了。。我各种放大镜,显微镜,包括单反的微距镜头都搬出来也没拍到一张非常清晰的照片。。这下脸真的丢的很大。。可能技术不过关,肉眼能看到,就是拍照不出来。唉。。。

这就贴图上来给看看。

楼主:
补充芯片图用放大镜的和微距镜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界面是凌阳SPCA6330M,如果SPCA6350M旧的得一百元起步,感光片好像是AR0330。楼主改大接口时,最好得把 ...

下午测试的时候,偶然出现十多分钟自动关机的情况,多次试验(耗时六七个小时)发现如果先开机,在插hdmi线让大显示器显示,就不会自动关机

如果断电情况下,再次上电之前线就插好的,上电直接大屏显示,偶尔就十分钟左右出现自动关机现象,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还有卖吗?若能拍下ccd及主控是什么就更好了

手里有同款,建议别浪费钱,真的很垃圾,电池垃圾 开机10分钟 充电3小时,成像也垃圾 cmos感光很差很差,亮度低了就会很严重的拖影,而且录像回放效果甚至都不如2010年的安卓手机,讲真的如果是为了微距,淘宝买个30块的微距镜头都比这个好...如果是为了水下录像或者开车录像,建议放弃这个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里有同款,建议别浪费钱,真的很垃圾,电池垃圾 开机10分钟 充电3小时,成像也垃圾 cmos感光很差很差, ...

这款没发现你说的这些情况啊,试着录像和看清晰度,已经远超很多所谓的模拟信号的工业相机了,下午吧ccd改到cs尺寸,物距也修正回来了,贴图给你看看

当然了,电池是肯定不行了,但是用来做放大镜用,电池也就用不上了

hdmi输出方式下,真没发现你说的感光差和拖影现象,看芯片(长不到2毫米,宽1毫米)引脚间纤维,清晰度已经相当不错了啊

楼主(2020-09-29):
又搞到一种运动相机,改装更绒衣些了,这几天抽空拍照给大伙看!

网友E:
配的镜头是多少倍的?盼复,谢谢

网友F:
运动相机不是拿来拍微距的,是为了在高速运动中保持映像的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配的镜头是多少倍的?盼复,谢谢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99098&extra=

参考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运动相机不是拿来拍微距的,是为了在高速运动中保持映像的质量!

不是要微距的,我有单反微距镜1。 2。 4。 8。10。 12都有

改这个主要是用相机的ccd清晰度,最最重要的是省钱,没办法,咱穷,vga工业相机要小二百一台,HEMI的工业相机要至少三百以上,用这种运动相机改装,能达到想要的清晰度,又有hdmi输出,而且不足百元的价格,何乐而不为呢?无非就是费点功夫而已,重要的是省钱,哈哈